今天来修一台机子,第一眼看,以为是VCD,看走眼了,哈哈

楼主(2012-09-04):
来个顾客,说修下电脑,我说把主机拿来,顾客拿来个小东西,我一看这不影碟机吗?哈哈,结果顾客说,这是主机,我仔细一看,可不是吗,OUT了,哈哈,上图给大家看看,华硕的原装小主机,我这乡村小镇,真头一次看到这东西,比10寸的本好像还小.

网友:
汗了,楼楼这个咋修啊

网友(点评):
应该说,DVD光驱占了机箱的一多半,下面是CPU看见了,散热片下面,估计硬盘/内存,都在DVD下面,哈哈

网友:
莪邻居也有一个阿,
莪用U盘做系统做不了,
只能用光驱,
还研究半天怎么插光盘,
插进去好像进BIOS之前那会按F5 还是什么退光盘

网友:
BS这种垃圾机,

网友:
还是DVD刻录机,是吸入式光驱,我用U盘做的系统,哈哈

网友A:
顾客说过些天要升级,我打算给弄来,留着自己用,2G内存,320G硬盘,就是CPU差了点,不过不玩大游戏,足够用了

网友:
HTPC,准系统都是这样。其实跟普通PC没啥区别。mini小板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类机型呀!

网友B:
这个机器的电源是用得什么电源啊????没有看见,这老兄看来是干打字复印的吧!!!!!

网友:
里面应该是笔记本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电源是用得什么电源啊????没有看见,这老兄看来是干打字复印的吧!!!!!

我是干打字复印的,卖电脑,维修配件,但这机器不是,电源是外置19V

网友:
呵呵!这个主机真是特别啊!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电源是用得什么电源啊????没有看见,这老兄看来是干打字复印的吧!!!!!

高手 你怎么知道他是干打印复印的??  请教

网友:
这主机是什么毛病!   就是来升级的吗?    还是之前有什么毛病??  LZ明示

网友:
HTPC,鉴定完毕

网友:
华硕的E-BOX,其实就是上网本的翻版。

网友:
这种机器也就只有某些脑残才买的  我们只能把价格报的高一点啊

网友(点评):
顾客说2年前买的,花了4000多,晕了,有点贵

网友:
Mac mini没见过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主机

网友:
哇,这东西还真没见过,原装主板都比较难修点

网友:
主机是设计的问题,但设计成这样,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哦。

网友:
我也整个这种主机,是出口机,清华紫光的主机。也是用U盘装系统,这种机器跟车载的主板一样,CPU是集成的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一体机吧,就是和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这机器的电源就是一个小板吧,呵呵

网友:
楼主,这机子用的什么CPU?板子什么架构的呢?

网友:
头一回见,开眼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laji 鉴定完毕

网友:
手掌大的主板大把

网友:
性   能不及一般的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客说过些天要升级,我打算给弄来,留着自己用,2G内存,320G硬盘,就是CPU差了点,不过不玩大游戏,足够用 ...

不错啊。。留着试试看也好。配置挺好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 主机的主板呢!!

网友:
顾客买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因为小巧再加上销售的忽悠才买的,毕竟客户也不懂,一般都是买了以后才发现不好用。说脑残有点过了。

网友:
Mac mini  比这个还小,精细

网友:
有不少这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啥情况!

网友:
机子是特别。不知质量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