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后要我199大洋才肯帮忙 DELL N4110 BIOS密码忘记

楼主(2012-09-04):
如图所示,我设置了BIOS超级密码,后来给忘了,售后要我199大洋,把解锁提示码报给他们就会给个超级密码。  肿么办??

DELL N4110笔记本 BIOS  hint NO是17365460,而且输错3次,这个hint no.就会变化,愁死了,哪位哥们帮帮我吧,我QQ35803877

网友(点评):
08043466 12311009

网友:
photo.renren.com/photo/sp/foBbvrGLheh

网友:
photo.renren.com/photo/sp/foBbvrGLheh
不要加3个W,不要加H,T,T,P,直接复制上面的地址到打开就行了。

网友:
这肯定要啊,DELL都很贵的,换一块主板随便上千

网友:
求帮忙啊 求帮忙 高手快来啊 高手快来

网友:
有次也是遇到个这样的机器。结果我尝试输入123.进去了。。尼玛真逆天了。。没搞到钱啊。。

网友(2012-12-27):
刷个BIOS资料会不会好啊?

网友:
楼猪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BIOS设置密码是在开机自检过程中通过按相应键(不同BIOS的键不同,Aword、与AMI的为DEL)进入BIOS进行设置时的密码,开机密码也是的在这里边设置的。此密码是对BIOS设置的权限进行保护。不影响练作系统的启动。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CMOS放电,但是笔记本不好弄,而且总是翻弄电脑硬件,会使它的使用寿命更短。最好的办法是用debug来清除它。
具体做法是:开机后引导进入DOS环境,输入debug命令,这时会出现“-”的输入提示符,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o 70 10
-o 71 10
-q
相信通过此练作,就能清除密码。
本人亲测有效!!清除完就像刷了一次BIOS一样,第一次进入还要按F1。
原理:命令行中都用到了70和71两个数字,这是因为CMOS中数据访问是通过70和71这两个I/O端口来实现的。端口70H是一个字节的地址端口,用来设置CMOS中数据的地址,而端口71H则是用来读写端口70H设置CMOS地址中的数据单元内容。

网友(点评):
现在关键是楼主的机器连BIOS 都不能进,又如何引导进DOS , 自行引导吗?

网友:
晕 开机怎么进dos呀

网友:
BIOS密码忘记了  可以BIOS放电   或重新刷BIOS

网友:
你以为是台式机啊   放电能有效   笔记本的密码 好多都是保持在独立的一个芯片上的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价格不贵啊.何必纠结呢

网友(2013-05-29):
以前有算号器,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网友:
作为DELL售后,这个价格不贵。
也好让你长个记性或者不要随便设置bios密码

以此为戒

我也是DELL客服,199就是标准价,咱们一分钱都不要少,等这龟儿慢慢玩,这个就是手闲鸡巴痒,该遭。

网友:
哈哈,花钱买个教训也好啊,谁叫你自己手痒啊,199也不贵啊,还给你个超级密码,下次就知道了,顺便做个好人在论坛里公布一下超级密码

网友:
公布一下啊~~

网友:
楼上说的都没用,得换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