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原理,对初学者还挺管用的!

楼主(2012-09-04):
    主板上电原理 个人觉的对初学者挺好的,可以看看。

主板维修过程中,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经验:插上ATX电源后,先不要直接去将主板通电试机,而是要量测主板在待机状态下的一些重要工作条件是否是正 常的 。在这里我们要引入“Power Sequencing”——上电时序这个概念,主板对于上电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各种上电的必备 条件都要有着先后的顺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ower Sequencing”,一项条件满足后才可以转到下一步,如果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则整个上电过程不能继续下去,当然也就不能使主板上电了。
主板上最基本的上电时序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VSB待机电压-RTCRST#-SLP_S3#-PSON#,掌握了上电时序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反查,找到没有正常执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排除。下 面具体介绍一下整个上电时序Power Sequencing的详细过程:
1.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来供给南桥,RCTRST#用来复位南 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量测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2.5V-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VSB、1.8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VSB的 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必须要有的,其它待机电压则依据主板芯片组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请参照相关芯片组的 DATASHEET中的介绍)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 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 、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 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5.检查南桥是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率。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给 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信号给ATX电源,
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网友A: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小声的问一下,怎么知道输出了这样的频率,谢谢。

网友:
这个给我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楼主多谢了

网友(2014-03-09):
本人新手表示很有用,但纠结的是只有2积分
对我们新手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3-05-11):
用示波器测看有波形没有

网友B(2012-09-13):
怎么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暂时还看不明白

网友:
能听懂一些,但是实际操作还要多练习

网友:
看不懂, 就是看不懂。

网友:
讲的很好呀,学习了!

网友:
术语太多 有点脑子混乱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用示波器看有波形没有

网友:
除了示波器看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请问一个示波器得多少米啊 除了示波器还有别的方没?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电时序?

网友:
资料详细,顶一个

网友:
挺详细,看了之后还得慢慢消化才行,都是初学者啊

网友:
看不懂示波器。。。

网友:
这东西对我们新手来说真是精品啊!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

一般是测量晶振两个脚的电压值,有压差,但有的晶振有压差没有起振,没有示波器的话直接代换,最好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顶了,但没看明白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片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anyway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多谢啊!我又长见识不少啊!

网友:
这个楼主讲得很好,看得也很清楚,

网友:
说的好,术语模糊,看多了就行了

网友:
要是能配合电路来解说就更好了

网友:
新手呀 这些术语看不怎么懂啊...

网友C:
看到后感觉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测量方法?!表笔怎样去接触什么位置?

网友:
能配合电路来解说就更好

网友:
对俺这样的菜鸟很有用处,多谢楼主。

网友:
我也是刚学,这个对我很重要,谢谢LZ了

网友:
暂时还没看明白,感觉一下理解不了。下载下来慢慢啃吧。多谢!

网友:
不太明白,术语多!

网友:
楼主写的 还不错 对新手很大帮助

网友:
以后慢慢看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非常感谢!大家多顶哈!

网友:
很有帮助啊 感谢楼主

网友:
新手,有的看明白了,有的还是没明白。

网友:
帖子说的很不错 顶一下!

网友:
再次支持一下吧!谢谢作者

网友:
唉,新手,分不够,只能帮顶了

网友:
32.768那边的压差好像是0.1v左右

网友:
看看,就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
膜拜,真的膜拜

网友:
感觉对我很有用

网友:
思路有些清晰了

网友:
头脑混乱中

网友:
来个视屏简单

网友:
很想继续看下去啊,

网友:
还真不错 对初学着很有用

网友:
只看懂了一点啊!看样子还要再不断的努力学习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  不过还是十分感谢楼主 谢谢了  要是再有检测方法就好了

网友:
说一下每个信号的具体测法就更好了

网友:
写的,不错。感谢LZ分享。

网友:
资料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新手  看不明白

网友:
不明白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技术语言有的看不懂谢谢楼主

网友: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VSB、1.8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
这里的测试点是在哪里?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
中的“RSMRST#信号”这个我看不明白呢,,
在校生的小菜鸟 伤不起呀

网友:
说的啥呀太乱 还是不懂

网友(2012-10-13):
嗯!楼主分析的上电时序不错!大概就是这样啦!好样的啊!

网友:
看来我还需加倍努力才行,学习了

网友:
真古板,是不是太机械了

网友:
可以可以、 i like it

网友:
RSMRST#信号怎么测出这个信号呢、求解

网友:
讲得不错,吸收中。。。

网友C:
我就是非常郁闷这一点呀,因为以前学的时候没有学全,学了十几天就被叫去上班了,只知道修,理论我根本就讲不出来!!

网友:
我师傅也没教示波。。悲剧

网友:
你讲的挺详细的,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看不懂的,比我还菜,买本主板维修基础先把各种信号看懂吧。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在楼下偷着了

网友:
呵呵 我还没有买示波器

网友:
讲的很好呀,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点小乱。慢慢来,

网友:
不知道如何,看一下

网友:
说什么呢?

网友:
下载了,看能不能看懂。

网友:
对初学者有用的

网友:
新手,只能看明白一点 ,谢谢楼主。慢慢学习

网友:
有点迷糊 不过还是的学 慢慢学习

网友:
初学者看不大明白,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是怎么看的,谁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
对新手来说好像有点难吧 。。

网友:
弄懂这些就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