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开机马上断电 请教一下大侠们``

楼主(2012-09-04):
华擎的 p4i65pe-m 一开机就马上闪断,开始以为是CPU供电问题,查到上管D对地

阻值400+ 下管D对地阻值只有90,但我拔掉P4头供电后,故障依旧,就开始查ATX

20针的阻值,发现5V 12V 3.3V都正常没有短路。。 那个无奈,请教高手这是什

么问题,还有我查过全部的场管D极对地都没有短路。。 高手麻烦来一下````这

是啥问题?

网友A:
确定电源没有问题的话,裸板试,测U口电压,内存电压,IDE电压。南桥电压,只能慢慢检测

网友:
测USB  前置 和后置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还有3VSB待机电压可以在PCI的A14脚有没有对地短路或PCIE的B10脚。   如果正常你可以在测测其他的供电元件和双路供电的元件。    最后一步就是你强制让它上电短接  绿线跟黑线。看看 摸摸哪个元件发烫

网友:
USB测了,后置的全部对地阻值都是681 ,前面的期中有一个D+针没有反应。。。。难道这个跟开机闪断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源没有问题的话,裸板试,测U口电压,内存电压,IDE电压。南桥电压,只能慢慢检测

问题是现在不能通电,我测不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