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维修

楼主(2012-09-04):
接到师傅叫我修的一块hp的板子,hannstar J MV-4   94V-0  不知道是不是板号。。接上可调电源,哇。。待机5A的电流 赶紧拔电,调到3v后满板摸,结果发现Q1031特别烫,在电脑里找到6535s的图纸,请问下大家 Q1031的管子代换的话  要内部有二极管的吗?还是没有二极管的 可以吗

网友:
主板内部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了,

网友:
查后级啦

网友:
是有内部二极管的了,注意场管的内部结构

网友:
代换当然是元型号代换啦!   其他的我是新手!不知道该什么说! 希望LZ修完后能告诉我怎么个回事

网友:
换个N沟道大功率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要原型号代换,你到料板找一个就可以了,打开料板图纸找一个一样的。现在的故障是19V对地大短路,你需要继续查后级是否还有短路。

网友:
先换一个P沟的MOS管不行,说明后级有短路。

网友:
问题芯片Q1031取下后测量板有无短路在看

网友:
同意上面楼主所说,先把此管取下,量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后级短路造 成的。

网友:
这个机子cpu容易坏。

网友A:
是新手呀、从我学到现在才昨天修好个y450 ,能触发 ,触发后电流只有0.01,只修好那个了,今天个HP没修过大电流的,所以换确实不知道怎么换,让你见笑了

网友:
就是个MOS管P沟道的

网友:
最好找个原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新手呀、从我学到现在才昨天修好个y450 ,能触发 ,触发后电流只有0.01,只修好那个了,今天个HP没修过 ...

没事 都互相学习被!!!    我也有时候问一些不懂的问题!   没事!  呵呵    希望你加油!   你又联系方式么  QQ 什么的!  加个Q 以后网上能帮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 都互相学习被!!!    我也有时候问一些不懂的问题!   没事!  呵呵    希望你加油!   你又联系方 ...

谢谢  我的Q14752196030

网友:
焊下来再测。不过焊的时候要小心点。
我也有一台HP6535B在修理中,不过目前没有CPU试

网友(2012-10-06):
只要脚位置是一样的就可以   或者找个同样位置的

网友:
老大。烧鸡不是你这样烧的,直接插电烧是不准的,先要找到短路的地方。然后可调电源正极接上,负极接地,电流调最大,电压调到零,然后慢慢调电压,这种5A多电流的。基本上都是19v主供电对地短路,很可能是某一个电容,或者某一个MOS管短路,烧出来之后换了就可以了。如果是MOS管短路,直接在废板上找一个就可以了,正向阻值无穷大,反向400—600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