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仁宝保隔两个简单信号,实在用常理解释不了,求大师指教!

楼主(2012-09-04):
     不废话,先上图
仁宝隔离保护,上的MAINPOWER ACON 这两个信号,明明过不去啊,难道是飞过去的?
     小弟郁闷了好久,今天接台机子 昭阳E42G 正好又看到这里了,这个信号搞不出来,小弟死也不瞑目拉,,求大师们给点意见,指教指教。。。谢谢了。放下电路图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rar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那是用来万一短路 经过电路比较 最终拉低mainpwon acon 来起到掉电保护的作用 存在短路 B+的电压经过分压后 会同相小于反相 输出低逻辑 然后 你懂的

网友:
  兄弟们,给个建议哈!

网友:
这是仁宝适配器插入检测的两个信号  通过电阻串联分压核CMOS电池的3.3V想比较  输出3.3V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A:
不对呀,我是说那两个信号怎么过去的,明明有两个二极管阻挡的嘛!

网友:
输出高低电平,在于+极于-极之间的比较,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而不是模拟电路中的信号。数字电路中,要么是高要么是低。393的原理当然可以随便找本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我是说那两个信号怎么过去的,明明有两个二极管阻挡的嘛!

那2个信号不用过去,主要的作用是7脚没有输出,芯片会拉低那2个信号

网友:
楼上正解 主要是7脚输出信号来决定二极管导通如否 从而决定 MAINPWON ACON 这两个信号

网友:
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公共点不存在短路 ,,LM393输出高电平,,,则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各不影响,,,如果B+存在短路则LM393输出低电平,,二极管正向导通,,就把MAINPOWER ACON 两信号拉低,,,,机器就触发不了了,,,,

正是,如果有问题,比较器就会输出低电平,拉低二极管左边的信号,如果你测得是高电平,说明B+没有短路。

网友:
检查比较器的正极和负极的逻辑关系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是仁宝经典的点火回路,是你个人没有理解而已,此处的MAINPOWER ACON  本身就是高电平,它需要去开启保护隔离,产生公共点电压,图中的比较器,正极输出大于负极,所以持续高电平,这样才使ACON保持高电平状态。若导通,ACON就被拉低,则到底保护隔离不能正常工作,后续就一堆故障。

网友:
这个图只作拉低作用,上拉在别的地方,楼主可以再查一下

网友:
这个图是仁宝点火路,后级短路会到致这两个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
研究研究393,这个还是好理解的

网友:
输出低电平才导通  导通就不通电了啊

网友:
acon由pacin上拉、mainpwon由vl上拉。如果B+无短路,则393输出为高阻态,自然acon和mainpwon不会拉低。。。

网友:
不错

①辈子守擭妳 -5 严禁灌水
我是个小兵、 -5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说这两个电压本就不是从这两个二极管中出来的..是在别的地方拉到高电位的..

网友:
仁宝电路值得深入

①辈子守擭妳 -3

网友:
只有 5脚和6脚是高电平,且5脚电压高于6脚,才会输出那两个信号

网友:
可以理解

①辈子守擭妳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