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9-04):
三星SA100显示器太亮了,怎么调啊,看白色晃眼睛都。显示器没有调节的按钮,不支持调节!只有一个开关机键

网友:
与常规的液晶显示器设计有一点不同,三星SA100省去了OSD按键设计,仅保留开关按键,无需去理会各按键和各功能的作用,因为SA100在出厂时已经调整为最佳性能状态,只需按开关键,打开显示器就可以使用。 简单的开关按键设计,避免了用户随意调整显示器带来的不便。而当机主想要调节显示器的参数时,只需使用三星官方提供的MagicTune软件,就可以轻松的对显示器亮度、对比度、伽玛值以及色温、三原色等基础参数进行调整。

下载地址:http://www.samsung.com/us/consumer/learningresources/monitor/magetune/pop_download.html
选择你的系统版本进行下载。

最后说一下,以上信息抄自百度,你为何不先百度一下呢?

网友(2014-05-04):
这个显示器好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