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2-09-04):
液晶显示器     开机几分钟后。    显示器就闪烁     感觉跟平时灯管刚启动的时候一样。      显示器主要是屏幕下方闪烁   上方偶尔闪一下

网友:
可能是灯管吧?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又或者高压板有故障,要才开了检查下,单独测试灯管,看看有没有发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