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PS 电源

楼主(2012-09-04):
故障现像:不通电,雷击机。
维修过程:通电检测,大电容两端有+330V,次级无电压。断电检测,电源开关管7N60已经短路,0.47R电阻开路,7575第3脚的检测电阻220R开路,LD7575PS也被击穿,把光藕与坏件用相同型号的配件换上。加电测试次级+5V只有2V,16V只有5V,怀疑LD7575,再换,故障依旧。连换了3个也没解决问题,找来LD7575PS的PDF文档分析,1脚为振荡电路,100K电阻对地。实际电路为一只贴片电容对地。怀疑电容损坏不起振,用一只100K的电阻替换下贴片电容。通电测试,次级+5V,+16V都已经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是不是之前有别人修过,第一脚为贴片电容那ic不是7576吗?

网友:
学习了LZ技术杠杠的。、、

网友:
既然原来是电容,你用电阻代替,可以起振?有点怪了哦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以前坏的百分百是7576

网友:
电阻代替电容作为振荡电路可能性不大,IC内部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