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维修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2-09-04):
客户拿来一台式机,说开机撒反应没有,插电按了一下开机键,哇靠!风扇都不转,更别说跑吗。拔掉硬盘光驱。前置USB,音频,及开机跳线,用起子碰开机键,风扇依旧不转。测开机键有5V电压,开机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取下U开机,风扇依旧不转,拔掉24PIN电源,只留CPU供电,风扇依旧不转。问题是在CPU供电电路,于是从思PIN插座到电容电感场效应管,终于发现一场效应管短路,可能是被击穿了,找一个换上去,OK,风扇转了,装好。。。。插上全部线。。。。。屏亮了,接着就进系统了,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我也有那种类似情况,当时心里面那个激动啊,简直比中奖还爽

网友:
拔掉24PIN,留CPU供电,是怎么开机的啊,看不懂啊

电源都拔掉了还怎么强制开机
应该是强制开机,短接黑绿线,楼主是想检验一下是不是4P那路供电短路了。

网友A:
题目和内容不对称

网友:
说反了,拔掉4PIN,留24PI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题目和内容不对称

我新手啊,请教下,风扇不转,这不是开机不触发,那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触发了。。只是电源保护了而已。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瞬间断电 由于cpu供电短路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新手啊,请教下,风扇不转,这不是开机不触发,那是什么

不触发  那个就是不加电    只要自己加电 风扇转不转那个都是触发了已经

网友:
现在我也是 修的好就开心了 修不好就郁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那个就是不加电    只要自己加电 风扇转不转那个都是触发了已经

谢谢。。。。。。。。。。。。。。。。。

网友:
能修好是值得高兴的事

网友:
这么好的事情让你碰上了

网友:
这种事会经常见到……

网友:
每个人每当是新手时,修好了,都会很激动!加油!

网友:
看不懂是怎么分析的  不装U和拔4针供电 不差不多?  你是以什么为依据知道问题在CPU供电的?

网友:
修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爽啊

网友:
靠,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话说修好的第一块板也是MOS管击穿

网友:
好像是短路不启发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我就会换换电容

网友:
人家都说了是新手了,你是高手你当然觉得不难,可是像我这样的小白,可是觉得楼主很厉害的哦!!
所以,做人请口上留德!!

网友:
收了多少啊

网友:
修的好就开心了 修不好就郁闷来

网友:
开始修好,当然有成就感了,祝贺楼主。

网友:
别太激动。等下又不亮了你 就会纠结

网友:
如何检测场响管

网友:
呵呵这么快啊!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楼主赚啦!

网友:
能修好,总是高兴地。祝贺!

网友(2012-10-04):
这应该叫触发保护。

网友:
都折腾到芯片级啦,高手啊!

网友:
却是有那种感觉

网友:
这么简单就维修好啦!真是爽啊!牛啊!

网友:
曾经是新手的人走过

网友:
硬实是简单问题,故障一般是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开不起机,这问题好修CPUMOS管短路了而已,测哪个MOS管G级对地短路就换哪个,我第一次修好板也是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你是说拔掉24PIN电源,只擦CPU供电【4PIN】可以吗

网友:
短路维修又学一招了

网友:
这个能看懂。。。

网友:
我修的第一块板子是换了个晶振,应该和楼主的心情是一样一样地

网友:
应该是瞬间短路

网友(2012-11-03):
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 - 神马都没看到?

网友:
拔掉24PIN电源,只留CPU供电,风扇依不转。没24针的,还会转吗。楼主回一下

网友:
为什么听大家修电脑都这么简单,要学习呀!

网友:
个人的维修思路是不一样的呀。对不跑马的主板我是先检查CPU座,然后检查内存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773-2-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773-2-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773-2-1.html

网友:
我怎么碰不到这么好的事呢?

网友:
支持楼主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先恭喜楼主小有收获,其实写点实际操作的东东给大家学习下还是很好的,比如怎么检测到管穿了,怎么测得,还是有很多人想看看的,

网友(2012-12-03):
楼主表达思路不清楚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好像挻简单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啊.我手里也有一块

网友:
CPU供电  短路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的主板吧?!刚一看标题要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很简单的CPU供电------上管短路。

网友:
还真是中奖啊~!

网友:
CPU供电短路在主板中是很常见的毛病,测4PIN12V对地电阻很容易判断

网友:
在群里还是要文明些吧,骂人的话,不要说,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技术水平有高低,要谅解,我们互相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呵呵,修好了很开心吧!

网友:
那就是12V短路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学习准没错。

网友:
求解!楼主!我的电源好像也是mos坏了!但是根据网上资料 测得 gds      gd  gs  都是无穷大 但是ds之间也是无穷大!按理应该是10-1000之类的阻值啊!难道是真的坏了?

网友:
呵呵,修好的第一块板也是没VCORE,一查是mos管短了

网友:
是哦,也看得我疑问的~拔掉24PIN电源,只留CPU供电,风扇肯定不转不转,主板都没主电源供电呢!

网友:
拔掉24PIN电源,只留CPU供电,风扇依旧不转

网友:
看了这贴才知道风扇转一下就停原来是场管短路,以前一直都是给人家修的,都修过好几块这种情况的了,只知道是短路保护,但哪里短路了咱这外行搞不懂啊。

网友:
别侮辱种田的,你能中好田么,那你不是……

网友:
正在看刘坚强,还没有真正修过板子。

网友:
唉,现在啊,对不对就骂人的太多了,不过有些人不骂不行笨得也是太厉而且还很耐缠的不断说不停,问题是怎样说都是听不明白讲又听不清楚这样不要说骂人了,不打人都已经给足面子了。~-~

网友:
又得到了经验,以后遇到这种板就有思路解决它了

网友:
上次的没修好,后悔了

网友:
学习下了
楼主多指教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正常的步骤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拔掉主板电源接头,用镊子短接电源黑绿线 ,看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然后插上24PIN接头,开机。如果能触发,则下U 测CPU供电MOS管。
如果不能,或者瞬间断电,则测主板其他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短接 黑绿线 可以强制开机的~

网友:
新手,非常有用的帖子

网友(2013-01-04):
能修好就不错了,我也在学修主板还没修过呢。那种修好的滋味想尝试一下,呵呵

网友:
开机不触发 要检查开机触发电路 分析它是哪种开机方式 是南桥+I/O开机电路 还是南桥+门电路开机电路 或是南桥独立开机电路 在根据哪种方式 跑它的线路 看看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如5VSB到开机排阵 到I/O 到南桥 还有I/O或南桥有没有信号跳变 PSON到南桥或I/O的线路等

网友:
成就感,这点很重要。我们都需要。

网友:
机子好神器,只留下4pin都能开机,呼呼,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