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主板,打雷打坏,点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2-09-04):
联想L-IG41M3主板,打雷打坏,点不亮,已经确定的是网卡芯片RTL8103EL已经爆开。12V对地阻值正常,+5VSB对地5.0欧姆阻值。3.3V对地75欧姆阻值.5V对地4.8欧姆阻值.上电CPU风扇自动转一下,既进入保护状态。

本人新手,求高手们给维修思路,或者提供此型号主板图纸。谢谢!

网友:
1,先把网卡直接取了,通电。如OK,即解决;如还掉电,进行2;
2,断开开CPU供电,通电,如不掉电,则取下U所有供电场管,一个一个量;

网友:
这种板网卡那样了,南桥肯定也坏了。一看就是精英做的板,GB很容易坏

网友:
测4PIN插头座子对地阻值,跑4PIN座子到CPU之间的线路,如果只是网卡坏的话,风扇应该还是会转。看电源风扇转不,转肯定是板子有短路情况,转的话说明板子上有断路的情况,最大可能就是CPU供电短路,要么12V短,要么5V短,重点检查U周围的场效应管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查网卡南桥供电

网友:
12V对地阻值正常,+5VSB对地5.0欧姆阻值。3.3V对地75欧姆阻值.5V对地4.8欧姆阻值.上电CPU风扇自动转一下,既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跑线路跑到图示箭头所指的这个位置,进了南桥,对地阻值7.5欧姆,应该是南桥挂了。无BGA也无南桥换。所以放弃了,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