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系列 通病 附:图纸点位

楼主(2012-09-04):
型号:E46G
          集成显卡,才过保1个月,机器比较新。
          CPU 集成北桥。
通病:pq72 MOS管 DS 直接导通。
故障解决。
图片:

======
E46A
掉电通病 雷同
MOS管 PQ78
直接导通。

如有雷同故障 机器不需全拆。直接把后盖壳取了 就行了。

E46G ;

      15V 分压
           15V 升压
实际测试图纸 PQ72 G级 1.5V  。
1,看1.5V_ON 信号: 应该由 15V电压 分压  7.5V 。但是 这里有点误导人。 图纸 标识:1.5V_ON
2,MOS N管 导通  应该 1.35 就可以导通,我换了一个 故障一样(所以我理解错误)问题就在G级。
我就直接把DS短一起了。害怕类似故障再次出现,出现返修。

E46A
机器容易显卡,BIOS出问题。 显卡芯片是 N10M-NS-S-A2
如果从新做无果,直接换了。

下面我把图纸 和BIOS共享给大家。

 会员6008892元2023-1-13 21:10

网友:
又看到好东西,下吧....金牌变银牌了,努力回贴吧

网友A:
1.5V_ON 信号并不是像楼主所说的正常应该由15V分压为7.5V的,如图PR214如图我没看错的话在图中标的是空件。呵呵,楼主的解决方法是直接将PQ72D、S极短接,而没有去查1.5V_ON 信号为什么不正常是吧

网友:
楼主应该把这故障现像也写出来。。要不然遇到了也不一定想得到。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PQ53不良,把G极电压拉低了。都是通病了

网友:
学到了,我的联想E46L怎么不能关机,关机就重启

网友:
这个电阻不存在很正常呀,就像仁宝中的SUS电压转换就是由15的高压控制场管导通的,所以我认为实际中的这个元件应该就像图纸中标的那样是不存在的.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B:
没看明白,PQ72的DS极导通应该不会掉电吧.

网友:
这么多的通病啊 楼主修过几个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_ON 信号并不是像楼主所说的正常应该由15V分压为7.5V的,如图PR214如图我没看错的话在图中标的是空件。 ...

楼主没老实写完哦,要不是这位同志问,楼主就没详细写完哦,要不然以后要绕路哦

网友:
是什么故障啊 , 是掉电不 , ,

网友:
原因在哪儿,解决方法很不错,但要理出故障的源头。

网友:
学习了  下次修这个就有经验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啊   感觉现在的机器质量很是垃圾了   不过这样也好  做维修的有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PQ72的DS极导通应该不会掉电吧.

他说的意思是解决方法:将DS极真接短接。

网友:
楼主,BDV后缀的是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 ?

网友:
这个记住了以后可以少走弯路啊.....感谢

网友:
丢对联想没好感的路过。。。。。。。。

网友:
怎么看不到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 好人  ,  还把图纸放出来

网友:
谢谢了,我就买的E46A。知道该怎么修了。显卡有问题了,加焊好不了吗???

网友:
PQ53为N沟道MOS管。导通条件,G级电压大于1.5

网友:
先收藏,以后遇到再拿出来参考。

网友:
具体啥原因造成的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通病多了才好  做维修的才好做

网友:
少走弯路了。

网友:
能修好不行,最主要找到问题那就好办

网友:
哈哈,现在的机器机真容易坏啊,所以修时也报不起价,

网友:
楼主不插一下原因啊  不会引起并发故障吗?

网友:
修过几台了,这么简单的,我觉得人家给分就给,不给也不要强求啊,什么下次不分享了,你这通病,我早在别的贴回复过了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 估计现在的7600 和8600这样的都被换得差不多了`   再来个掉电的` 太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下次遇到就这本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因为价格越来越便宜了,所以质量肯定也是过保了就坏。。实在是佩服厂家

网友:
很无私,这么好的经验跟我们一起分享!

网友:
要把那个1.5ON修出来吧

网友C:
大哥 我用编程器读出的时2M的文件,bios文件为啥是1M多啊?

网友:
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感谢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问题多,楼主这通病暂时还没修到过,显卡干过

网友:
这个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型号:E46G
          集成显卡,才过保1个月,机器比较新。
          CPU 集成北桥。
通病:pq72 MOS管 DS 直接导通。
故障解决。
图片:

======
E46A
掉电通病 雷同
MOS管 PQ78
直接导通。

如有雷同故障 机器不需全拆。直接把后盖壳取了 就行了。

E46G ;

      15V 分压
           15V 升压
实际测试图纸 PQ72 G级 1.5V  。
1,看1.5V_ON 信号: 应该由 15V电压 分压  7.5V 。但是 这里有点误导人。 图纸 标识:1.5V_ON
2,MOS N管 导通  应该 1.35 就可以导通,我换了一个 故障一样(所以我理解错误)问题就在G级。
我就直接把DS短一起了。害怕类似故障再次出现,出现返修。

E46A
机器容易显卡,BIOS出问题。 显卡芯片是 N10M-NS-S-A2
如果从新做无果,直接换了。

下面我把图纸 和BIOS共享给大家。

 会员6008892元2023-1-13 21:10

赞一个!

网友(2013-03-04):
N管1.35就导通?我不理解。你解释下1.35V怎样驱动。根本就通道不了
1.5V_ON 是1.5V开启,我没觉得有误区

网友(2012-09-11):
下次还是把1.5修出来吧不直接短路
谢谢
好得很啊!

网友:
确实没去查。电阻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
确实没去查。电阻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
确实没有,因为担心时间长了 又再次出现次问题。这应该是电路设计照成的,那个MOS管也没有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 我用编程器读出的时2M的文件,bios文件为啥是1M多啊?

操作上有没有问题?编程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才分析到位

希望以后验证了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操作上有没有问题?编程器有没有问题?

编程器和操作都没有问题。反正BIOS芯片是2M的 你怎么可能读取的1M多点,反正确定是人品的问题。

网友:
下次拆后盖直接秒杀哟。。。

网友:
看的我头蒙, 不过 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
出现的现象时怎么样的啊  = =。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是应该查查根比较好。

网友:
可以好好总结一下,通病。

网友:
看了那么久,也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是什么故障,楼主应该把机器的故障现象描述一下,就更好啦。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赞一个!

网友:
对,直接可以,如果换了会返修的。我就返修过两台。

网友:
楼主应该把机器的故障现象描述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了,通病总结中。。

网友:
很经典,希望多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位楼主:你的那台E46L的北桥短路了导致什么现象?

时间过去有一段时间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不触发

网友:
好贴子,谢谢你,又秒杀了一个

网友:
谢谢,这些通病加快了维修速度

网友(2012-10-15):
多谢楼主啊 确实好用 刚碰到一台好了 哈哈

网友:
好东西,希望下回能用的到。

网友:
旁边有个小*就是空的吗? 那你看看还有几个是打小*的

网友:
280分还少啊 ,刚看到帖子加不了分了,以后补

网友:
简单,方便 明了! 谢谢此贴!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大大改进我们的维修时间。

网友:
现在碰到好多板子和图纸不相符的事情。。。都烦死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下午正好遇到一个0.7掉电的,果然是通病

网友:
楼主发的BIOS的问题吧;才1。1MB;应该是2MB的文件才对吧。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很想加分,可惜过了360小时了,谢谢了

网友:
是什么 通病

网友:
下载的E46A的BIOS 怎么解压后是1.1M ,没有这么大的吧。

网友:
我修了很多USB坏的 每次拿来开机不亮看下USB口就不发现问题了

网友:
请问E46L有这个通病吗?我有台跑0。5几就掉电

网友:
现在维修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刚修了一个,查了好久,来论坛逛了下,看到此贴,试了一下,果然问题解决,感谢LZ

网友:
看过了,确实是一篇好的帖子。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多发帖。联想E系列的机器通病。场效应管d s击穿。

网友:
好像是广达的板子,不知道板号是什么?
楼主能告诉一下这个问题引起的故障现象吗?

网友:
E46G和E46A不是同一款机器吧?

网友:
谢谢了,这个分支电压有问题还真不太好查呀,高手呀

网友:
好像是15V控制导通的吧,要简单直接地说明呀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也是直接短路过去的。算是通病~

网友:
嗯 我的E40上次也是1.5V没出去开机0.1就掉电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类似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短接没有好依然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加我QQ号吧,以后在分享通病,通知我 我给你加分

网友(2012-11-14):
这一般会掉电啊,短接就行

网友:
哎,通病久了。咱这些发现问题的也该喝西北风去了。做维修的已经遍地开花了

网友:
联想机子有时候还是笔记头大的

网友:
不错,以后遇到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厉害,可以多分享点通病上来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器质量很是垃圾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楼主所说的机器,还是楼主早遇到啊。

网友:
路边看看。学了

网友:
真是蛋疼,看到好帖,回个复都被人扣分。
被说成灌水又如何,看到好贴一定要回复的。

网友:
又看到好东西,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修的话,尽量少走一点弯路!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宝贵经验,可惜我加不了分了

网友:
有没有E46L的掉电通病

网友:
还真是通病 刚修好一个 不错 好帖子

网友:
联想E46 I5的机子,掉电也是这个1.5v转换电压的问题,也就是PQ72,DS直接导通即可,谢谢楼主的分享,这帖子加不了分了,下次看到楼主的帖子再评分。

网友:
想快修的就这样,想提高技术的就慢慢查原因。

网友:
我有一台cpu不加电,不是通病。

网友:
今天 修到一台,到0.6左右掉电。直接 把3 4脚相连,一切OK。谢谢楼主了,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刚好修这机器。查到pq53  找图纸发现有通病。!!!!!!!感谢楼主。给的资料太全了!!!!1

网友(2012-12-14):
前几天就修好一例,短接北桥供电MOS管

网友:
这个遇到换显卡的多

网友:
感谢楼主,修好一台E46,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也发现通病了  很给力

网友:
+1.5VCPU是什么电压

网友(2013-01-13):
今天刚接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机器,短路ok,不过我还要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啊,按楼主的方法今天修好一机器,想加分,但是超过360小时了

网友:
通病大家都知道了。谢谢。

网友:
很给力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 分析的有道理 修了几台 一样的问题 短接 OK

网友:
楼主的E46A 1.5V过不了,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PQ53的电压能导通吗

网友:
正好有个E46A坏了试下

网友:
有时间分享哈 E420的通病啊

网友:
你发这个E46A的BIOS是独立显卡的吗? CPU是P6100,是吗?  是EC旁边还是南桥旁边的

网友(2013-02-18):
是PQ53 不良!问题解决!

网友:
不断学习 !我心飞翔!

网友:
方便,赚到钱就行。

网友:
不错哦 修好了

网友:
看不到图纸啊

网友:
    哈哈  上次就修到一台 , 论坛一查,通病,直接秒杀 !

网友:
先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PQ72  看来是我 眼睛不行了  兄弟在那个位置了

网友:
找到了 在内存朝那 看到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就是图显示不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还好,这问题都检修过,不过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
要不然遇到了也不一定

网友:
昨天修了台E46G,开机0.2多掉电,PQ53的GS级软击穿,拉低了1.5ON,换后修好

网友:
BDV 单位图拿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就不会绕弯路了,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