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液晶换完屏线开关没有电压

楼主(2012-09-04):
长城19液晶换完屏线开关没有电压,5v,12v正常都有。确定按键没问题,感觉驱动板可能很大,但不知道从那下手。就是花屏换了一模一样的屏线,我有把原来的擦一擦试了一下。没开关电压了,压抑!!!

网友:
那不可能吧。。。再仔细查一下看5V 和12V正常不,或者开关上面有没有2.5~3。3V电压

网友:
先检查驱动板供电:5v 3.3v 1.8v之内有没?

网友:
没啥好压抑的,先把屏线拆掉,看是不是你屏线装短路了。。。
测供电。DC TO DC部份

网友:
先把屏线去了再试,,,

网友:
换回旧的看看还有花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