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插电池短路

楼主(2012-09-04):
那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啊。。联想Y450进系统开机都正常就是插上电池就5A短路,然后一会电流又回到0.00了可以开机、、、就是插电源时5A短路、几秒钟左右就回0.00了。。不短路了、、可以正常开机了、、、、那位大师帮分析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PQ55烧了(

电源适配器的19V和电池12v直接对接了,充放电MOS P管击穿了,19V直接进入电池

充电口边上的。通病
修好了,给我加分哟

网友:
我是打酱油滴。。。来学习。。

网友:
充电的电路上的MOS管 看下

网友:
换个小板就好了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