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抖屏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电源板型号是:AIP-0118 用于联想LXM-WL19AA,产生上下抖屏,拆开后,电容没有鼓包,看不出哪里有总是,换了电源板后正常,换下的电源板代用到200-000-170DTLBMH 清华同方的机器上,还是此故障,请哪位高手指教,我样的情况是哪个部位元器件上的问题

网友:
这种我一般是换电容 鼓包的当然不是好的 没鼓包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
全部电容都换吗

网友:
主要供电那些换了

网友:
上下抖的话是那电源板的300V电容不行了

网友:
郁闷啊!本想换好电容试一下,粗心的我插上驱动板那两排针插得不准,向上移了有两针没有插上,现在被我稿成白屏了,不知道会不会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衩我稿我坏了

网友:
先测进电有没跳变之类,在量输出电压

网友:
白屏有没有可能是屏怀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屏电路保险是不是好的?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把电源板上面用于滤波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不要认为没有鼓包的电容一定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