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留个言

楼主(2012-09-04):
这板在正常工作中 会出现无信号输入故障.(机还没关.如果开着歌.还是在唱的)

侧VGA 1.2.3. 正常.  5V供电正常
    13.14 对地数值一样.

    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上了电 .用电压挡去测13.14脚 是不是应该都是一样的数值??

      因为我侧到 13脚 有2.5V       14脚.是0V     ?

网友:
故障描叙不清楚  不能提供思路

网友A:
感觉不正常,你查13,14是由哪个发出,如果有74..08发出,还是换个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正常,你查13,14是由哪个发出,如果有74..08发出,还是换个门试试

桥出的.    能正常开机.  就是玩会就灭了.(不死机.只是屏无显.所有东西都正常运行)

网友:
先查查显示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