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 ver:1.0开机不跑码求救

楼主(2012-09-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昂达n68s ver:1.0,是个英伟达的单桥!开机测试发现所有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均有!刷bios 压南北桥都无果,后加焊北桥结果还是老样子,我晕呀!(差点忘了说待机时就不走码,手摸网卡发现网卡烫手,就摘掉了网卡故障依旧)唉!请高手们帮帮我{:soso__3665524191284712448_1:}!

网友A:
哪有那么难,你把那个单桥做了没有

网友B:
AMD的U把 有没有怀疑过问题出现在u上呢 再者 单桥坏得很多

网友A:
还是我们孝感人呢,呵呵,在武汉 哪里

网友C:
网卡烫是不是雷击了啊 ?估计桥都坏了

网友(点评):
有这可能。。。。

网友:
估计是雷击的  桥应该挂了

网友:
上  cpu假负载   打cpu到桥的信号对地阻值  短路或无穷大

网友:
换个CPU试下,不行在坐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821-1-1.html,如果还不行就让客户换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们孝感人呢,呵呵,在武汉 哪里

武汉广埠屯珞珈电脑城3楼300c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U把 有没有怀疑过问题出现在u上呢 再者 单桥坏得很多

cpu换过啦不行的,不是cpu问题!桥没有烫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烫是不是雷击了啊 ?估计桥都坏了

不清楚客户放着板子就走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因为网卡发烫,也怀疑桥挂了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这主板是人家财务的,他们说务必修好,修不好板子别人换板驱动有得重新装,c盘还有财务软件,没法导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难,你把那个单桥做了没有

做一次多少钱????才30大洋

网友:
不用修了客户拿走了

网友:
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80块就给他换桥,30块的话还是算了吧

网友:
楼主先放那儿吧通知顾客换板子,同意了再慢慢搞吧。

网友:
换桥吧,那个应该是一起挂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网卡是有桥控制的

网友:
多半也是桥被带走了。

网友:
谢谢大家客户拿走啦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