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A开机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2-09-04):
机器型号:E40 (I3\独显)
故障现像:瞬间掉电----2秒之内   掉电后可再次触发
板号:DAOGC5*****

            看到广达掉电的板子。。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缺少电压(后来证实我的想法是对的)于是拆机后先检测CPU电压出来没有。一测量还真有(1.0V)现在是祼板还是掉电。就排除了外设的问题了。对于联想的机器我喜欢先刷个BIOS。把EC\南桥的BIOS都刷了一遍。。还是老样子。。看来行不通啊。
        下面 开始走弯路了,想到了这板子里有个信号(HWPG)因为是瞬间掉电,所以这个信号没有测量到有电压的存在(其它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个HWPG没有正常发出来。。VRON又是怎么发出去的)断电,量了下对地阻值,只有12.这个肯定不对啊。。于是直接拆了EC(ITE8502E)再测量阻值正常了220左右。找了个EC换上去。型号也是一样的。再次触发,HWPG还是没有电压。想想会不会是表测量不准确。因为CPU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故障依旧。。再去量那个HWPG阻值,,又是12.。难道EC又坏了。 突然想到测量电感阻值的时候要放下电。于是放电后再测量。。阻值正常了。220..到这里是犯的第一个常规错误,在这片板子上。

       想来想去还有一个信号可以造成掉电的那就是SYS_SHDN#.
这是一个过温检测电路。那些串联的应该是温敏电阻串联分压。当温度过高时阻值会变大。电压也会增加当大于 一定程序的时候会将Q52导通。拉低PD25阴极。阳极的SYS_SHDN#也会被拉低,造成掉电。于是楼主就把那Q52给取了。测量PD25阳极电压,一直是5V。掉电问题依旧存在。看来也不是温控问题。
     下面就老老实实的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当测量到PL11时发现这电感上居然没有电压(多次测量都没有)。于是测量各工作条件 23 31脚供电5V正常 SHDN# 3.3V正常
测量到TON时发现不对了。正常应该是19V。。结果是0V.来源如图

主供电过PF4保险电感。过PL10.经电容滤波过电阻到芯片第9脚。。。(PF4已经开路,后面一定有短路)量了下电感PL10对地阻值只有4.于是果断拆下PU2.再次测量还是4.。没别的了只有下面的四个电容的。一个个拆。。拆到PC18后,阻值恢复正常445.心想这个好了。把PF4换掉。PU2装回去。那个电容也没上件了。机器总算不掉电。接屏亮机。。(这里还有第二个常规错误那就是第9脚电压不正常。没有马上量对地阻值)

补充内容 (2012-9-5 20:09):
现在联想的机器问题真多。最开始刷过网上下载的BIOS。。开机有报错(无线网卡)于是又刷回原来的BIOS。问题解决。。。还有有备份的。。要不然死定了。不知道官网下的能不能解决???

于是楼主就把那Q52给取了。 句中有这么一段话。不知是什么意思?“楼主”2字 可否给解释下?

网友:
对广达的板子还是很怕的

广达的板子还怕?那哪个厂家的不怕呀??

网友:
广达的板子就这一点不好,系统供电中的某一处不正常都会引起HWPG信号不正常从而引起掉电现像,这就给查找问题增加了一些难处,但如果真正搞懂了他的原理,修起来也是很顺手的,呵呵

网友:
这个声卡旁边的电容坏,是通病来的。

补充内容 (2012-9-10 21:47):
是滤波电容。没待机,拔电池后早电掉电。

网友:
HWPG 正常掉电 确实不好查 不过楼主确实走了弯路

网友:
这以专业的问题,我还赴任量学习学习再给你做好的回复了

网友:
-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会先拆芯片。肯定先拆那4个电容!!!  保险烧了。 肯定是大电流、、

网友:
LZ  你说的我毫无思绪!!   那个信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信号!!   能否讲明白一些! 我是新手  还请多关照关照

网友:
  能吧上电时序发上来看看么   少电压好吃CPU供电么 ? 什么破板子呢

网友:
维修走弯路是正常的

网友:
经验就是好

网友:
写得有点乱。。还有两句话没问。
1、为什么HWPG不正常还能发出VRON?
2、难道这个PU2的HWPG没用料?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过一联想的,一个小电感开路的。电压从0.006触发跑到0.070,掉电。也是跟你的差不多,跑时序跑到电感损坏的地方,直接把电感换掉搞定。

网友:
下面那供电芯片明明第九脚下是TON脚。你怎么一直说第七脚.....

网友A:
在广达代主的主板中,HWPG信号并不与CPU核心电压的产生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EC是在正常发出系统供电控制信号后就会延时发出VRON开机CPU核心电压,所以HWPG信号不正常并不影响CPU电压的产生,像HWPG信号不正常,大部分都是由系统供电开启不全引起的,你这种问题可先直接去查S3、S0电压有没有都正常开启(个人意见,不对之前请给予指正,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广达代主的主板中,HWPG信号并不与CPU核心电压的产生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EC是在正常发出系统供电控制信号 ...

不对啊。这个HWPG。还有连接到EC的啊。我图中不是有的嘛。。好像第一张图就是的。
我感觉是EC接到HWPG信号后才发出的VRON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这个HWPG。还有连接到EC的啊。我图中不是有的嘛。。好像第一张图就是的。
我感觉是EC接到HWPG信 ...

HWPG信号送至EC,只是作为EC发出PWROK信号的前提,去告诉南桥、北桥系统电压已正常产生,并不与VRON产生产生逻辑关系,我查了好多关于广达的时序还有这个机器的故障才下的这个结论,但不保证完全正确,只供大家参考,呵呵。

网友C:
觉得你开始就走弯路了,首先就应该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压降,那样岂不是更快的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信号送至EC,只是作为EC发出PWROK信号的前提,去告诉南桥、北桥系统电压已正常产生,并不与VRON产生产 ...

看来我是错的啊。。。
下次一定要仔细检查这个HWPG信号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你开始就走弯路了,首先就应该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压降,那样岂不是更快的判断问题

对地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忘 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