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管2sc945腳怎樣得知B,C,E

楼主(2012-09-04):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不分析啦!!你参考啦百度回来的: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6456387.html

网友:
秘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谷歌 百度 搜:2SC945 PDF。必有答案

网友:
用数字表打到测2级管档,一 只表笔不动,另一只动,测另2个脚都有0.500左右的话,那不动的表笔脚是B级

网友A:
C945有2种,一种B级在中间,一种B级在盘边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
   就你那个图从右往左依次B、C、E。

网友:
这是个什么管子?   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945有2种,一种B级在中间,一种B级在盘边

哎呀,我勒个擦,你这样发比上面几楼的回答太好了,

网友:
书本上应该很容易就看的到吧。

网友:
二极管档 一笔不动测两脚  有2次阻止。 不动的脚为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