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 查不到显卡信息,但是能显示能跑3DMARKs?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4):
今天遇到好几张显卡,  什么都正常!!电压,打值,阻值....全部正常,

但是。进入DOS 查显卡信息既然查不到《芯片和显卡BIOS》的任何信息!

驱动能装,3D能跑,就是查不到,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网友:
既然没有人回答,悲剧!!!

补充内容 (2012-9-13 19:52):
一般在DOS下面用 <<nvflash -c>>才N卡的信息!!ATIflash -i 查A卡信息!!难道我打错了??

网友(点评):
竟然,不是既然,二者意思完全不同。语文太差

网友(点评):
竟然什么卡都不说,你用的什么命令也不说。不管是N卡的NVFLASH还是A卡的ATIFLASH,都有很多版本的。既然你什么都不说清楚,谁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你们看楼下的那个叫 11期荣生 的狗人,连回复都不敢,就在那瞎BB烂J 8点评

网友:
要在DOS下用显卡刷新程序再配合命令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