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超频以后,提示供电不足,老是烧ACT08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4):
原本是600MHZ的,超到700以后,进入系统,不过几秒就提示,显卡供电不足,需要外接设备才能满足,在

过几分钟,一下子就黑屏,然后测试是T08坏了,换了就好。进系统还是那个鸟样,还是烧ACT08....什么情况?

我想进DOS刷BIOS,但是找不到,  芯片和BIOS  的信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补充内容 (2012-9-6 12:49):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屏幕老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点评):
超频后电流时要增大,但是也不会大到那样啊?PWM电源的电流是很大的。烧门电路和超频一点关系也没有。检查5V电压。

网友A:
你是不是不会用NVFLASH

网友B:
我是按 他们书上面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操作的!!

读取显卡信息的命令:A:atiflash -i  N:nvflash -c这两个命令我怎么会打错!

WJ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不会用NVFLASH

搞错了,我是想先把他的 信息保存下来,然后再 用  NiBiTor  降频 但是却不能保存!!

网友(点评):
保存怎么用你不会打错的那个命令呢?既然你是照本宣科,那就再去认真的看看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 他们书上面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操作的!!

读取显卡信息的命令:A:atiflash -i  N:nvflash -c这 ...

你是把这个软件放到了软盘上了吗?还是放到了硬盘上如:C: 我感受你还是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这个软件放到了软盘上了吗?还是放到了硬盘上如:C: 我感受你还是不会用这个软件

就是我根本不能 查询 显卡的信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