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触发简修

楼主(2012-09-04):
  机型:联想Y450 独显N10P-GS-A2
  故障:不触发 待机0.005A
  最近修过好几台机子是涮BIOS好的,于是这台Y450也想试试运气直接涮BIOS,
因为BIOS芯片在无线网卡下面,不用拆整机,结果涮BIOS还是原故障~!
  没办法,还是得拆机,找到广达时序,KL1图纸
测量主板3.3V ,5V待机电压正常,开关按键3.3V高低跳变正常。
测量IE8512 0928-JXA供电,时钟,复位正常,ACIN# LID#都是高电平。
按开关键,EC收到NBSWON#,高-低-高, 测到94脚S5-ON#发现无电压,

料板找到EC IT8512E 0840-CX0,换上还是不触发,但待机电流变为0.01A,
啥都不想把原机备份下来的BIOS涮回去,果然正常触发进系统了,可是在系统里触摸板有些不正常,一卡一顿的,不流畅。
想想是不是EC带程序呢?不管那么多再从料板找出一个一个IT8512E-0826-JXT换上,直接不触发,应该是不通用的。
(料板多就是好)。
再次换上IT8512E 0840-CX0,进系统触摸板还是不好使,这样无法跟交差,又没头绪,就这样先放着,
准备买一片IE8512 0928-JXA。没想到第二天又来一台Y450无待机,检查发现19V地线被客户弄断,接上就好了。
于是,拆下这台Y450的EC换上之前那台去,触摸板使用正常~!!

  最后附上备份下来的BIOS,希望你们能用得着; lenovoY450-N10P-GS-A2

网友A:
楼主对上电还是比较熟,至于你的触摸板不太好使应该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超清楚的...呵呵

网友B:
lz是说第一次刷的BIOS 不对吗? 后来重刷了备份的就OK了。
另外触摸不对的,触摸驱动不对的多一些吧,怎么不先装下驱动就直接干了EC?

网友:
赞一个,楼主经验不错,料板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说第一次刷的BIOS 不对吗? 后来重刷了备份的就OK了。
另外触摸不对的,触摸驱动不对的多一些吧,怎么 ...

第一次涮的BIOS是论坛下载的。已经碰过很多的无用BIOS程序了。
触摸板,重做了系统,官网驱动都下载了还是不行的,这些是最简单的排除法,只是不表述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上电还是比较熟,至于你的触摸板不太好使应该不是io的问题

个人认为就是EC的事,IE8512 0928-JXA换上好好的,IT8512E 0840-CX0就是触摸板不好使啊

网友:
那 触摸板是ec问题吗

网友:
我一般换EC,都要保证主型号和后面的字母一样才能代换,不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换EC主型号字母一样才换

网友:
呵呵。这还是比较好修的。只是你最后来的这个EC换给前一台了,那这台又怎么交差呢,

网友C:
估计上面的有位兄弟肯定是学过台式机维修,不然不习惯叫IO准确的来说笔记本上的叫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上面的有位兄弟肯定是学过台式机维修,不然不习惯叫IO准确的来说笔记本上的叫EC

呵呵,EC也就是超级IO

网友:
EC 8512 8502都是可以通用的。不知道你用的是维修电源,还是客户的电源。很多电源质量不好就会造成触摸板出问题。

网友D:
ec带程序的,看架构就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带程序的,看架构就知道呀

这个EC不带程序的,后面买了一片新的后缀为JXA的换上去都OK!

网友:
这个EC原来代换还要看后面的型号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2012-10-16):
明天去看看我的,也是8512E,不加电,后抽了一片,加热一下EC就能开机是不是后缀不一样啊

网友:
Y450的毛病还是比较多的,EC版本号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