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大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12-09-04):
300v放电用螺丝刀动静很大,很多童鞋都用烙铁的电源头放电,还有有白炽灯放电,这些都是220的用电器,用来放300v会不会不妥,会不会损坏??

网友:
不会 可以用

网友:
用螺丝刀放电貌似像放鞭炮类。。。。
22oV 灯泡难道不好用么!

网友A:
有没有理论支持?

网友(点评):
那个300V只是瞬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灯泡会不会有很大的损害?

啥损害呀! 如果当保险用只要不是大短 0.0一般烧不掉 放电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220v是交流电吧  放电也是对直流电放吧

网友B:
不会的,放电的话是断了电的,只是300V电容里还有一些余电没有释放出来,它本身外围就有吸收电路会吸收一些,它的电压和电流都会慢慢地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放电的话是断了电的,只是300V电容里还有一些余电没有释放出来,它本身外围就有吸收电路会吸收一些 ...

谢谢你了。。。。。。。。。。

网友C:
10多年来我都是灯泡和烙铁电源头放电,放心啦。没事的。自己多搞一些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用螺絲刀放電就行啦

网友:
用100w的灯泡上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我从来就不放电,前两天终于爽了一下!

网友:
不会烧的,一把螺丝批配合电烙铁就OK

网友E:
用手去放···我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去放···我爽了

牛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去放···我爽了

我还真没试过,佩服,以身试电

网友F:
不小心碰到过几次。感觉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小心碰到过几次。感觉爽歪歪

你可真是不小心

网友:
最好用电烙铁放电,安全,没什么动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多年来我都是灯泡和烙铁电源头放电,放心啦。没事的。自己多搞一些就知道了。

老师傅来指教,很难得啊,多谢

网友F:
其实吧用手放电也没啥事。一个电容也就那点电。是吧。关键是心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吧用手放电也没啥事。一个电容也就那点电。是吧。关键是心里作用。

。。。。。。。。。人生需要彪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会亮不啊啊啊啊啊啊啊

当然会亮啦,如果没亮那就代表大电容没储电了

网友:
接个普通60W的电灯泡放电就可以啦

网友G:
听他们的忽悠小心被电死了。

网友:
最好是用灯泡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理论支持?

螺丝刀 烙铁头那些就不要了,劈啪响还不安全,要用就用那种老式的,钨丝的灯泡,60W到80W之间的,非常好用,也不会有损害。还可以串联到保险上修220v电源部分,相当给力,绝对的神器。再说了,那玩意一元一个,便宜的很。至于白炽灯,里面用的电子电路,怕受到电流的冲击,不建议使用!

网友:
爽到手都焦了几个洞吧, 还有味道的.
用灯泡放最安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他们的忽悠小心被电死了。

呵呵,是,我不敢使啊

网友H:
还是用灯泡吧,我可不想用手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就不放电,前两天终于爽了一下!

我也被电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用灯泡吧,我可不想用手爽一下。

恩恩,回去试试

网友:
40w灯泡  用几年了 还没坏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用103的电阻放电,安全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用103的电阻放电,安全有效

这个不会响吧

网友:
用电阻怎么会响呢,是给它加个负载而已,很安全,无异响的

网友:
嗯、有点小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