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屏闪一下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2-09-04):
修一台hp V3000 来的时候屏闪一下掉电
外接有时也是闪一下掉电 有时能显花屏
加焊显卡后开机本屏故障依旧 外接都正常   也不花屏了
本屏用电池开机没问题正常使用  用适配器每次本屏一闪掉电  换新的屏正常使用
本屏不插灯管用适配器正常  屏有显示不掉电【屏应该是好的  灯管 高压板均已排除】
谁能给个思路

网友:
本屏用电池开机没问题正常使用  用适配器每次本屏一闪掉电  换新的屏正常使用
换新的屏正常使用是什么意思呀。。意思是换个新屏就正常了吗?

第一次看到版主级的人提出的求助耶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太无解了把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不要想其他的

网友:
楼主看看显卡边上有没有掉件呀!

网友:
這款機器顯卡容易壞喔

需要換改良版晶片

网友:
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卡的显卡的问题,要换改良版的,代R的

网友:
我都没有看明白版主描述的是什么意思,说话跟文言文差不多

网友:
已解决??咋不把解决的发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主到低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版主,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分享下嘛

网友:
  L不是说换屏正常了吗?

网友:
版主太损了 吊人胃口

网友:
我觉得充电芯片的问题了,楼主不妨把待机和充电电路检查一下看,

网友:
到底啥问题啊,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怎么好的。。楼主求解。。。。

网友:
这结果就这样解决了啊 不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