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2-09-04):
今天收到一块板子昂达G43    3代板子  供电正常  点复位没反应对地也能够打组织的  请教哥哥们 这块板子我该从哪里下手才好!!!!!谢谢哥哥们了

网友:
现在  情况   点一下PW  隔个几秒钟掉一下电瞬间又自动加电  又在掉一下电 又自动加电,循环的可以上电了  就是点复位没反应   复位3.3V正常  哥哥们一定帮忙小弟解决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人们到哪去了哦  帮忙一下啊在线等  顶一下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

网友:
南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很模糊啊` 感觉和短路差不多` 试一下晶振`

网友(2013-05-03):
怎么处理的,最后

网友(2013-06-24):
主板自检不过,看到那自检掉电,就修那

网友(2013-11-13):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