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r467刷BIOS后电池状态灯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4):
请问三星r467刷BIOS后电池状态灯闪是怎么回事?后我又刷回原BIOS还是闪,请各位老大帮忙看看
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量低哦 闪

网友:
楼主刷BIOS之前是什么现像呀,什么原因才去刷的BIOS

网友:
先感谢两位的回复,我接适配器也闪,我刷BIOS是因为,开机上电,各电压都有,所以我就想刷一下看看

网友:
自顶,希望各位大大,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