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机问题

楼主(2012-09-04):
asus m2n68-am主板,按一下开关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如何长时间按开关键可以正常开机但内存不过(诊断卡显示C6),内存3.3V,1.8V电压正常。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
可跳码 供电正常的可能性大 清空cmos 刷bios  不行再焊桥

网友:
电源吧,换过试了没有

网友:
测下三组时钟信号,打下阻值

网友:
查看CPU供电部分,再查内存供电。

网友:
想知道为啥“按一下开关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如何长时间按开关键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1.8V是什么电压?

网友:
曰 楼主玩人是吧  转一下有很多啊 楼猪是来刷分的吧 很好 我也是  “有12V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