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D854是被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04):
昨天接到了一个不开机的显示器,拆机经过检查发现12V对地短路,仔细找了下才发下D854被击穿短路,原来是SR520,换了个SR560上去了,试机了一上午没问题,用户取机回家后说还是不通电。拿来检查发现还是这个D854被击穿,请教下大家这样的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高压部份,还有灯管打火,都会这样。。

网友:
12v后极有软击穿元件或是灯管打火

网友:
代换配件最好是用原值的,比原来的耐压低,耐电流小都会很容易再次烧坏。

网友:
那是为啥会我点了6个小时左右都不烧,客户一带回家就烧了,倒底是啥问题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客人家里的电源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