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先亮一下然后就黑屏 后来满屏竖彩线

楼主(2012-09-04):
求指点 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电容要换掉

网友A:
电容坏没有嘛,没有坏换它做什么额  ,  开机亮下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
八成是屏坏了   先刷一下驱动板

网友:
液晶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没有嘛,没有坏换它做什么额  ,  开机亮下是不是正常的呢?

是 正常的 屏应该冒坏

网友:
白屏,然后竖彩线,典型的屏故障,我手里有一台三星711n的也是如此

网友(2012-10-05):
换了电容后白屏

网友:
先用通用板带一下 这么问谁也不能肯定是屏还是板 各半分之50的几率 扔硬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