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非主板故障】映泰TG31-A7,反复重启,求思路

楼主(2012-09-04):
一640GSATA硬盘为主盘,一并口80G为从盘。

前两天转资料,将从盘由4个区重新分成一个大逻辑盘后就反复重启,
开机只能进启动菜单,但PE都无法进入就重启

挂单硬盘正常

已经换过好电源

求思路
============================================
走冤枉路了。。。
因为这个主板网上买的二手货,潜意识怀疑有毛病。。
发完贴突然想看看用U盘启动

结果。。正常

返回用硬盘系统进PE,错误,进DOS工具,错误。。。

突然想到应该是否双硬盘盘符错位导致

进COMS,反复设置,终于把PATA硬盘屏蔽
重新启动后,原资料盘出现在最后,

由此搞定

藐视哥应该将此故障维护放在软件区。。。

谢谢观赏

网友:
把主盘和从盘搞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