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2-09-04):
这两天有个网吧送来10块杂牌主板修,主要症状都是不触发或不跑码。一番检查后发现是IO芯片的通病,将IO加焊以后其中7片已经OK,能正常进入BIOS设置。但还有3片也能点亮开机,但接上键盘后无法进入BIOS设置,卡在开机界面,而且按键盘重启组合键可以重启。因为没有挂硬盘进行测试,不知道是否可以进入系统。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请前辈们不吝指教!

网友:
再换下IO试下,应该没有别的可能性

网友:
没有出现啥提示吗?

网友:
BIOS已经换过确认没有问题,提示就是停在开机检测的那个画面,按DEL进BIOS,按F11什么的那个界面

网友:
很想压下南桥试试,但又怕搞的不来米

网友:
卡LOGO一般查外设吧,网卡声卡IDE,USB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