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 R400 高手救命

楼主(2012-09-05):
R400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开机电流升到0.8A掉电  无头绪

网友:
CPU 内存 换过 一个样主供电芯片也换过  桥不敢乱动  感觉也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内存不过吧
刷下BIOS看下
别想到桥

网友:
插上跑码卡看跑什么代码呀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嘛

网友:
BIOS直接对换过的 还是不行,

网友:
后来有没有修好  ,这机器真奇怪 CPU的一个供电小电容阻值只有3 CPU的供电还会有0.9

网友:
是不是放过电啊   这机器得自动从起两边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