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触发掉电自动重启

楼主(2012-09-05):
CQ40触发后电流上到0.68左右就掉电,掉到待机,然后又自动重启,刷过BIOS,还是一样,最后测CPU电压1.49V。上CPU和不上CPU电压没有变化,都是1.49V,个人觉得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加焊过无效,打算换新的手边又没有,大家说说是不是供电芯片的事。

网友:
忘记说了,是GL40芯片组。

网友:
查别的吧,这个情况不是CPU供电的问题。看看时钟之类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哪路电压缺失掉电的,仁宝的板子吧

网友:
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微短路的现象

网友:
查一下EC有没空焊

网友:
掉电   PWOK   正常 吗?

网友:
现在换了CPU供电芯片ISL6262之后CPU电压了不来了,换了三个新的了,都一样。

网友:
哪里信号没来

网友:
上假负载查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真不好搞  我这里还有一台和你差不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