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000+U修复失败

楼主(2012-09-05):
         我有台机器,AMD5000+的U,最初开机进桌面后会自动重启一次,后来开机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通过替换法最后确定是U的问题,再网上看到AMD的U可以用风枪吹,300度左右,2到3分钟。吹了下,亮机了。。。可是连续开机几次,又不亮了。心想是不是吹的时间太短了,于是调至350,吹了5分作有,发现COU似乎出汗了,仔细一看,掉了机个针,有一半的针歪了。。。补针,没有那个手工,也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只好放弃了。。。。。。。。郁闷,我的5000+U

网友:
日啊 ,以为你修好了。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吹芯片,吹吹就能好吗

网友:
那你们说U怎么修,我可以确定是U的问题

网友:
请问U用风抢吹下就会好的么?

网友:
吹下能亮也用不住哎

网友:
CPU故障没有修过,遇到过,直接换新的,

网友:
cpu有的的确能吹好,但是不稳定的,用不了一天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你吹的时候有没有把铁盖先揭开来。不然隔个盖子传热也太慢了吧

网友:
不拆盖你吹啥子

网友(2012-10-11):
cpu基本上都是直接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