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拆机易拆坏部分图片

楼主(2012-09-05):
发个IPAD2拆机易拆坏部分图片望广大维友注意,特别是新手。

网友A:
这种平板是特别难拆,我拆过几次  ,拆开前面的弹簧卡片都会坏

网友:
苹果的产物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平板是特别难拆,我拆过几次  ,拆开前面的弹簧卡片都会坏

不知道是1还是2了,反正卡片得断几个,你拆的时候不断吗

网友B:
我见过外国的视频 !  拆IP 就跟玩似的!  在无损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真是无私奉献啊谢谢啊

网友C:
拆这个最烦人,拿电吹风吹老半天,人家说拿进烘箱烘,我又怕机器烘过热烘出事情来。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这个最烦人,拿电吹风吹老半天,人家说拿进烘箱烘,我又怕机器烘过热烘出事情来。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 ...

初忠:用850风枪慢慢吹,边吹边撬。注意以上有文字部分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忠:用850风枪慢慢吹,边吹边撬。注意以上有文字部分要小心。

相当感谢楼主热心指导

网友:
这个是好资料,虽然好像在哪里看过
还是要感谢楼主
无私奉献

网友(2012-10-14):
我们也在拆这个换屏的.拆第一个会坏无线那拆多了就没有什么 了

网友:
都听说过怎么拆,就差没有实践了!

网友:
蓝牙应该子容易拆坏的 我的就是 还好比较好换

网友:
平板必须学会!

网友:
应该不难 什么时候也试试 都没碰过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忠:用850风枪慢慢吹,边吹边撬。注意以上有文字部分要小心。

还是有点难拆

网友(2012-11-28):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外国的视频 !  拆IP 就跟玩似的!  在无损的情况下

链接发上来 我们瞧瞧

网友:
1才有卡扣的吧

网友:
无线的天线我都拆坏好几个。。。

网友:
不懂的先看看拆机视频注意要点,熟能生巧慢慢练吧

网友:
2应该是粘胶的

网友(2013-01-01):
拆IPAD就是胆大心细的活,IPAD1是卡扣,IPAD2、3是粘胶。

网友:
苹果的机器怎么拆一定要会,不然搞维修没饭吃啊!!

网友(2013-04-30):
如果能把拆的步骤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最后有详细的图文解说

网友(2013-07-12):
搞过一次成功了。是不能充电

网友(2013-08-23):
我把大板和小板连接的排线撕坏了

网友:
都是非常精密的部件,不过楼主的图不太清楚

网友:
2代和3代pad重点注意开机排线和wifi排线,4代pad注意HOME排线,其他的好像没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