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七喜电源烧坏

楼主(2012-09-05):
邻居家一台三星的台式电脑,好久不用,前些天拿出来拷拷机,却烧机了。
现象是看到机箱有轻微冒烟,闻到有糊味,还听到噼啪的声音,就自动关机了,再次开机,又是噼啪的响。。。。。。
咱听说后过去看了一下,了解情况后,我立即判断是电源烧的可能性最大,拆机。这台式机比起笔记本,电源线可真够多的,一 条电源线对应一个设备的供电,电源自身的风扇也是它自己提供。当拆到硬盘的那根红线时发现:大半截烧糊,连接硬盘的十五根铜芯烧掉一半,掉在机箱内。硬盘连主板的另一根线也已经发黑,看来烧的不轻啦。
请问各位师兄,这个七喜,220V,3.5A的电源还有救吗?
如果只换连接硬盘的这二根烧坏的线或接口,可不可以修复呢,哪有这样的排线卖呢?
这个烧机的原因是硬盘引起还是电源自身引起呢,求解?

网友:
硬盘连主板的另一根线也已经发黑 ,主板吃怕都要不得了哦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先看看其他硬件坏没坏吧

网友:
那里烧得厉害,就从那里引起的。应该是硬盘线路板短路引发的电源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的好坏不就知道电源的好坏了吗???

网友:
{:4_139:哥们,换电源吧!!!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还是换了吧。没必要修了

网友:
电源是要换的了,真可惜,烧坏二根而已,没有换好的可能了吗

网友:
没起火就是万幸

网友:
应该是起过火的,因为机箱内氧气不充足,没有充分燃烧吧,接口铜芯都烧断了一半的数量

网友:
七喜电源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七喜电源报价如何?换新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