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

楼主(2012-09-05):
长城电源ATX-300P4-FPC启动电阻在那 ?

网友:
  现在电源都没人修了

网友:
电源除非换电容,其他不修

网友:
启动电阻在线路板上

hjq
经典

网友:
电源都不怎么修的啊!除非就是换电容

网友:
R14   是启动电阻660K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长城ATX 300P4电源,接上蓝黑线后 测电压全部为1V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启动应该接黑绿啊!!!

网友A:
660K的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0K的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吧!

哦 对 是绿黑,测出来的电压都是1V的 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点评):
查推动部分和主开关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对 是绿黑,测出来的电压都是1V的 不知道是咋回事。

你看一下,那些主要元件旁边的电容电阻是佛正常!!!

网友:
你修的是服务器电源吗!如果是普通电源的话就没有必要修了啊

服务器电源要多久才能坏,一般坏的多是普通的,要是没价值的话还要这个论坛干嘛,就是杂牌的电源也可以用来练手学一下技术的,名牌修好卖个几十块也是有钱赚的

网友:
是主电源还是辅助电源启动电阻,说清楚点。

网友:
启动电阻?是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吗?按照8楼的电路图来说,就是R14的那个电阻。

网友:
等待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