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脑正常启动一到windows xp的滚动条就重启故障解决

楼主(2012-09-05):
今天早上一上班一朋友拿过来一台电脑,他就说一开机就重启,然后我就让他把电脑放在这里,他就走了。后来我把电脑一开机发一进到滚动条的时候就自动重启了。然后我就进安全模式OK,然后再正常模式下进去故障依旧。哎!难道又要重装系统,太麻烦了。我就再次进安全模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全删掉。再进正常模式就OK了。哎原来是软件冲突引起的。不过还是不放心,又杀了一下病毒,我的个乖乖。电脑里面全是病毒。杀了一篓筐。呵呵。

网友:
呵呵,一般先做个系统试试,方便又快捷

网友A:
楼主 如果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怎么弄呀

网友:
大部分是声卡、显卡驱动引起的,到主板官网下载驱动就好了。

网友B:
这种情况直接做系统

网友:
如果客户允许的情况下做个系统我绝地挺方便

网友:
要是我先做个系统再说。客户允许的话,

网友:
硬盘接口没调吧,也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哦

网友:
有的机子不一定可以进安全模式

网友:
太牛了 这样都行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以前都是直接装系统

网友C:
普通客户的电脑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是重装系统。但是如果你们遇到的是那些工厂里面的测试机呢?因为它里面可能安装了一些测试软件,而他们都不记得怎么去装和去设置里面的参数了。如果像这样的情况系统崩溃了我们只能用修复法去修复。

网友:
格式硬盘,重新装个xp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见过

网友:
数据备份,系统重装

网友:
这个是重点

网友:
一般到了滚动条主板已经把引导交给硬盘了吧

网友:
不错,确实有软件冲突的 情况 不多

网友:
有时候安全模式都进不了怎么办?

网友:
安全问题,是一个我一直都没有解闷决的问题

网友:
所以我给人家安装系统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人家电脑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只是用来娱乐的话我一般安装GHOST版的系统就可以了。如果是用来办公或者是用来做工业上用的话我一般就会给人家安装完整版的系统,这样如果系统一不小心出问题了,修复起来也快,而且还可以保证他里面的原始数据和设置都不会丢失。尤其是那些做财务的电脑。
同意楼主:
5.0
aybbfw
同意楼主:

网友:
原来是病毒在捣乱哟

网友D:
我有一个客户的笔记本,只要一装系统进行到滚动条就必死,求救啊

网友:
一般先做个系统试试,方便又快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
一般直接做个系统方便

网友:
做个系统才10分钟,你这样搞下我看比作系统还麻烦,还杀毒。。。不一定杀的干净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装系统 省的麻烦

网友:
般先做个系统试试,方便又快捷

网友:
我觉得能修复尽量修复吧。做系统也麻烦的。。。

网友:
只要得到顾客允许,直接做系统是最节约时间的办法。

网友:
电脑高手,请教一下你是用什么杀毒软件把病毒杀掉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呵呵

网友:
受教了 方法不错
ptmanager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还是做一个系统快一些,同时还可以干点别的。

网友E:
这个可以把主板放电和回复BIOS设置都可以,我这边的有台机子就一直是这样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我们是选择重做系统。因为那样比较简单,当然像那种不能做系统的,像楼主这样的方法也是值的一学。

网友F:
 貌似 现在做个系统还快些...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件件的问题哦。我遇到过光驱坏了。显卡坏了都出现过滚动条重启或死机的勒

网友:
解决方法各有各法,,,看你是不是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我感觉 修一个系统 还不如 重装来得干净利落
又得卸载垃圾软件 又得杀毒
反而不如 重装快

网友:
直接做系统 我觉的还快点 嗯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做系统就可以解决 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滚动条死机的情况见过很多次,网卡 声卡 坏掉的,驱动不对的等等。留下脚印参考下。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不过上次是IO和南桥的问题,软件冲突没试过

网友:
还是直接做系统好

网友:
一班我遇到这样的时候,安全模式都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一般先做个系统试试,方便又快捷

还是装个系统现实啊

网友:
唉!这种问题是小k死啊!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
散客直接说硬件问题哈哈,这个现象的机子软硬件都有可能,不过你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
卸载软件卸载驱动 还不如装系统快 如果要保全资料可以试试

网友:
杀毒时间耗不起,重装方便,

网友:
我先换硬盘。。然后做系统

网友:
这里一般肯定是要装个系统的!我都是先装系统的!如果安全模式都进不去一般都是病毒问题的多!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一般都是重装系统彻底解决!!

网友:
在确定没有重要问题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先全格了,再装系统,这样彻底。。。。

网友:
重装不是更快吗  在PE下恢复也比安全模式下快啊

网友:
关于硬盘中毒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重新格式化分区装系统比较妥当。

网友:
这么容易的维修,希望你天天碰到!

网友:
那么多病毒的话直接做系统了,因为可能有些文件已经被注入病毒,有可能被杀掉,以后可能会出现文件缺少的情况
话说,如果电脑没有病毒的话,一般这种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BIOS中开启了AHCI,改为IDE就可以,这是因为像XP这种系统不支持AHCI

网友:
VERY GOOD 回头试下

网友:
探讨的非常好哈

网友:
安全模式进不去,可能是病毒,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如果你是修电脑技术员的话  还是重装个系统比较好哦  方便又快得很多的 还可以收费

网友:
这样的系统 最好重装

网友:
软件可以引起,硬件也一样啊,我这经常遇到主板电容爆浆,显卡电容爆浆都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
滚动条 是检测硬件加载驱动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如果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怎么弄呀

进PE  导出有用数据 再做被

网友(2012-10-06):
杀毒就好了啊   太厉害了  真的

网友:
如果客户说系统数据不能丢,那只能修复了咧,前提是可以进安全模式才能吖

网友:
装系统不好嘛

网友:
万一模式也进入死机呢,不如用U盘引导吧 。。。

网友:
修复不好搞啊。麻烦

网友:
重装系统、方便快捷

网友:
是不是驱动程序被病毒感染了?

网友:
只要客户满意了,维修就成功了,不需要纠结是否重装系统,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动不动就重装系统,数据无价,支持楼主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的。都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们见多了,如果要进行清理的话,我建议还是重做系统。

网友:
进不了 安全模式的时候进pe 直接删除软件

网友(2012-09-05):
呵呵,一般先做个系统试试,方便又快捷

有事没事做个系统,快

网友(点评):
进BOIS啊, 如果BOIS进的去,就可以确定硬件应该是可以的,BOIS里面你也可以看看设置。再装系统。

网友(2013-12-02):
同意楼主6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点评):
我想请问下如何的修复法?希望回贴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成灌水处理!

网友(2012-10-29):
如果是我  一般推荐还是做系统  杀毒很难彻底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借鉴一下是不错的,站在伟人的肩上看得更远!

网友:
我碰过几次,一般xp滚动后重启,是因为蓝屏,但是速度很快,可能几乎看不到蓝屏,每次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检测硬盘,坏道机率很大,个人感觉

网友:
今天同学遇到一台机子160的硬盘,启动走完进度条就黑屏,安全模式也是那样。我怀疑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电源里的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确实有时候装系统会更加麻烦,因为客户会要求备份资料,安装个人软件之类,收费不高且费时!

网友(2013-03-02):
请问楼主杀毒杀了多久

网友:
有时可能跟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我重没进过安全模式,重装系统多快

网友:
学习了 一般都是直接装系统

网友:
像这种问题90%的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一般能进安全模式都是软件和病毒造成的

网友:
这个方法没试过,都是重装系统,利润大

网友:
这个办法只是其中一条,还有系统损坏,硬件,还有事引导出问题了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受用了,要我就得重装系统了

网友:
直接重装.........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故障,最直接的方法是拔掉硬盘,用盘启动。进去PE,看是否正常。。

一般是由显卡的故障而导致的。。。

网友:
进不了安全模式,重装系统呗!

网友(2013-04-01):
软件冲突这种情况我遇见的也有两三次吧    杀毒软件冲突等等的

网友:
重装系统是正道~~不然过段时间又出故障~~说你不行~~

网友:
他一定是看日本的电影了,Japan害人不浅啊!

网友:
直接跟客户说分区得了

网友:
我也觉得重做系统好,速度快,效果好

网友:
学习了,这么神奇的问题,太出乎意料

网友:
我最喜欢全盘格式化的,没数据的,没资料的,鼠标点两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装系统更省事

网友E:
受教了 这样子也可以 就怕进不去安全模式

网友:
我的电脑出这毛病是主板电容坏掉引起的

网友:
简单啊,有重要资料或者没有得到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先备份下,装系统测试。软件问题,直接从备份里把资料读出来,硬件问题,换了以后,把备份导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病毒的确会搞的你焦头烂额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软件冲突引起,有部分是硬盘磁道错误引起,扫描下磁盘错误也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病毒害死人啊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重新做系统是首选

网友:
建议还是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既有故障现象,又有解决方法,善始善终。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重装系统

网友:
ghost一键恢复.......简单快捷........

网友E:
这种情况也可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2013-05-03):
解决问题了吗? 什么原因?

网友F:
晕,楼主没装安全软件?
另外我有需要用的软件都是现用现装,用完删除

网友(2013-08-30):
都死驱动问题引起的蓝屏,建议纯净版系统 手动安装驱动

网友:
做系统 最方便哦

网友:
我碰见过重装系统后进不去的,安全模式也进不去,原因是新安装的系统不支持data,现在很多硬盘都是data硬盘。
补充内容 (2013-9-1 12:37):
是sata 打错了

网友:
重装系统是是最直接的办法了。这种问题都是系统文件丢失引起的。

网友:
我那时重装系统后连pe都不能识别硬盘,后来下了个最新支持打sata的新 pe才行

网友:
刚刚发完贴,就又碰见一例,进winxp滚动条时蓝屏,安全模式也是,重做系统,换硬盘,换内存,换cpu还是没解决,只有主板没的换。

网友:
大部分客户都接受重装系统.少部分不接受

网友:
浪费时间啊 直接装个系统多快

网友:
直接装系统 快

网友:
有时候是装不上系统的

网友E:
还是做系统方便快捷

网友:
这情况我都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收钱啊。这种活没法收钱啊。我也是要吃饭的啊。不收钱饿死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我都是先做系统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雨过天晴 比重装系统快多了

网友:
只要不是硬件都好办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直接做系统,,楼主才从菜鸟往老鸟进化!1

网友F:
还是直接重装系统快

网友:
现在重新装个系统也挺快的
啊

网友:
是啊 先问客户同意的话就装系统 不同意再说

网友:
不熟一般都是做系统收费再说。

网友:
好象要装系统吧。

网友(2013-10-06):
装系统是比较快的方法!但是作为技术人员来说!能找到问题是最有成就感的!不过太费时间!

网友:
碰到过系统做了也没用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 内存也换了

网友:
c重装系统,方便快捷

网友D:
改一下主板BIOS 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我一改都是重装系统 方便 效率高

网友:
一般都是格式化C盘,装系统

网友:
可能的问题很多~先软后硬是原则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E:
很不错的很不错的

网友:
都是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对菜鸟级别的人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杀不干净吧,不如重做系统来的快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
装的驱动有问题也是这样,一般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2013-12-02):
可以的话重装系统更好,这样的有些又会拿回来,还很慢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多快的,多快好省嘛

网友:
修复故障的时间可以做几个系统了。

网友:
这个根本的原因是读取硬盘的速度慢,比如IDE接口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病毒当然也会

网友:
这样情况比较多,先做个系统吧。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有时候是驱动引起的

网友:
晕装个系统不就好啦还鬼搞鬼搞。。。。。

网友:
还是换系统吧,垃圾软件太多.

网友:
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这伙计 干坏事中毒了

网友:
直接恢复系统

网友:
做系统方便啊

网友:
重做一个系统一般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C盘上原来的很多东西都没了。

网友(2014-01-01):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路过。

网友:
搞得这么嘛烦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还是重装,省事!

网友:
一般只检查硬件一遍,连接没有问题还蓝屏直接重装。反正蓝屏的系统也不爽了!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直接做系统

同意   有同感

网友:
大门口lsd女
发vdsvsd

网友:
还是直接做系统,格式化整个硬盘比较好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啊,做系统省事

网友: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大部分是声卡、显卡驱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客户的电脑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是重装系统。但是如果你们遇到的是那些工厂里面的测试机呢?因为它里面可能 ...

怎么修复呀,

网友:
安全模式进不去改bios换系统

网友:
原来软件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这也出现过那问题

网友:
你这样还不如重新安装呢

网友:
学到好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