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风焊台导风管

楼主(2012-09-05):
   风焊台用了快六年了,一直没坏过。近来连接枪头的导风管开始发硬,经常从接头中脱出,请看图中红圈的位置,问过厂家售后说这一款已经停产,去过赛格电子城说只有连头一起买一起换,找不到导风管,盼高人指点这种管在哪里有买的,可以用什么管子来代替。哎!枪头用习惯了,不想换,实在不行再一起......。

网友:
汽车配件商店有那种软管卡子,买一个安上就不掉了。

网友:
如果管子整个偏硬了 还是建议换了 否则会开裂漏气        2楼的卡子是个好办法 带点密封胶更效果会更好       这管子可以买其他牌子的吧   长度够就行了

网友:
环切一小截管子,把电线往里面拉下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可以一试!!

网友:
,买个卡子装上去就好多了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铁丝拧一下

网友A:
你买个成套的抽下来就行 通用的 ~或者环切下 不漏风就行的

网友:
那个可是耐热硅胶管,一般来说十年都不会老化的。

网友:
这个简单。粘回去,不漏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成套的抽下来就行 通用的 ~或者环切下 不漏风就行的

是的,最后找不到软管子,还是要成套换的

网友:
去摩托车的商店有卖油箱上的输油管的。用它来代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换普通的透明塑料水管就行了,但要有那种编织网纹的. 我的也是老化了,后来上五金店买了一段换上,还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普通的透明塑料水管就行了,但要有那种编织网纹的. 我的也是老化了,后来上五金店买了一段换上,还很好用.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普通的透明塑料水管就行了,但要有那种编织网纹的. 我的也是老化了,后来上五金店买了一段换上,还很好用.
...

这个好象有点硬了,使用起来比较费劲,可以买硅胶管,气泵的压力不会对硅胶管有半点影响。

网友B:
一硅胶管不知道去哪里买,水管随便找个五金店就买到了,
二我买的这种水管根本就不硬,软的很,比我原装的管子还软.你用了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硅胶管不知道去哪里买,水管随便找个五金店就买到了,
二我买的这种水管根本就不硬,软的很,比我原装的管子 ...

水管?是透明的软胶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管?是透明的软胶管吧

不是给你拍照片了吗,就是我现在用的这种.

网友:
终于找到了这种螺纹胶管,12厘的,套上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