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AX不开机

楼主(2012-09-05):
一台G470不开机,待机电流0.01按下开关开关的灯和主板的灯都会亮,不过电流还是0.01不会跑、、、过7.。8秒这样会掉电一样,开关按钮的灯和主板的灯都会灭掉,3V5V是正常的,EC也换过,问题还是一样、、请问像我这样的现象是开机了还是没有开机,如果开机了怎么电流不会跑、、、有修过同样问题的麻烦说什么原因、、、

会员60301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主  考虑一下 BIOS

网友A:
那你刷下ECBIOOS试 下

网友:
可以考虑干掉sb

网友B:
刚刚写了EC和南桥的BIOS还是一样、、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合适,你有的能上传吗?LA-6751P    1.0

网友:
你是说换南桥还是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刷下ECBIOOS试 下

写过了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写了EC和南桥的BIOS还是一样、、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合适,你有的能上传吗?LA-6751P     ...

到论坛找个 在刷刷  这样的机子  可以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论坛找个 在刷刷  这样的机子  可以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

在论坛下三个写上去问题还是一样、、应该不是BIOS问题啦

网友:
这个 估计是    没有  开启   后级  3V   5V  电压。。。

网友:
楼主,我手上有台HP430情况和你一样,开机灯亮电流无变化,坛里没找到ECBIOS

网友(2018-08-23):
干南桥啊 这机器南桥坏的多 而且灯亮不跑码遇到很多都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