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烧上管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2-09-05):
华擎G31M-S烧上管是不是通病,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上次把上下管和电源芯片都换了,用E5200上去跑Superpi12跑了,都是好的,客户用了没多久又拿回来了,还是上管坏。
芯片
通病
解决办法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容换了救能好了

网友:
看看附近的滤波电容有无短路,很有可能是客户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双敏的板,也老是烧管,温度奇高
后来发现下管S极没有接地,飞了条线接地就好了。
凯悦液晶维修
我也和你遇到相同的问题,七彩虹主板,S极和地断线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PWM波形

网友:
g极对地阻值?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各脚的波形,应该可以判断ATX电源问题还是CPU电源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明天去看看那块板,一直没空去修他。谢谢楼上几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