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现在遇到很多台板修不好

楼主(2012-09-05):
急急。。现在遇到很多台板修不好。。。都是华硕的居多。。都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再这样下去成就感没找到。。失落感爆涨。。大伙。。。可以告诉我。。你们修这些板的思路吗。。。

网友A:
华硕的一半是桥虚了

网友:
你说的是有复位不跑马吗?

网友:
只能试试用CPU假负载打阻值了。
或者刷BIOS

网友:
修不好很正常,工厂也不能100%修好。修不好就当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一半是桥虚了

这个也会去加。。或者做。。可惜也不行

网友:
没必要那就结,换板了事

网友:
慢慢来,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做好自己

网友:
是啊!有同感,特别是华硕的新板,又没有图纸,感觉维修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修不好的直接换板 没啥好纠结的

网友:
慢慢来我开始和你也是一样的 想通就好反正就是赚钱修不好给被人修钱还是一样赚不要搞得那么累有什么意思

网友:
最近也发现华硕的板不好修,P5QL的明显南桥坏,换了之后能正常亮机,不是进系统不正常就是不能装系统,有时候真的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