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版号LA-5081P 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05):
电流上到0.4就不行了上不去  CPU电压 PG都有  这板不好找CPURST   只要在南桥背面加热一下就可以点亮      换过南桥一样   附近的电容都换了  还是一样   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机器我逛了一下论坛  好多和我一样的问题  估计是通病  有遇到的  帮个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换南桥的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这个应该没关系 有CPU电压  说明晶振已经起振了

有CPU电压和PG不代表南桥晶振一定正常!我上次修一个GATEWY的机器CPURST#都正常了,可南桥晶振却根本还没起振,加焊南桥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CPU电压和PG不代表南桥晶振一定正常!我上次修一个GATEWY的机器CPURST#都正常了,可南桥晶振却根本还没 ...

南桥换了  晶振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把手指按在南桥背面也可以上电亮机

网友:
有电容漏电吧 。 。

网友C:
有些板相当的变态的,加焊一下南桥附近的小电容什么的,或者做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相当的变态的,加焊一下南桥附近的小电容什么的,或者做南桥吧!

是的  应该是电容漏电  但 附近的电容都换了 还一样  无语啊。。

网友:
电容 什么的 全换了。。。搬家吧。。。

网友:
我感觉像是板层有断线,找个点位好好查查。

网友:
真的可能是板间层有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