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小电容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9-05):
第一,这是我的拆焊小电容工作平台,是不是还少了台什么呢,呵呵

第二:这种小电容在在什么温度下拆比较好些呢。

第三:当我把温度调到350度的时候,半天拆不下来,当然调到480度的时候,就拆成这样了

第四:主板后面的拆成这样,对使用会有影响吗?

我每次拆的时候都是一支手用电烙铁,另一支手轻轻在主板的另一面摇动小电容,这样操作会相对来说快些,这样做行不?
请各位提意见,帮我改正,谢谢

网友:
拆这个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A:
不会吧,楼主,我拆从来都不会这样的啊。是不是你咯铁有问题呀?

网友B:
就电容而言,焊台拆电容温度会不足,还是买个普通的35W左右的烙铁 那个不控温 拆电容好用
如果非要用这个焊台那建议和风枪一起用  或者直接用风枪从反面吹  又不会搞断线 还快

30W 的就足够了,我拆点用20W的 汗

网友C:
碰到无铅,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1.把电烙铁,风枪都打到450度,
2.在电容脚上刷上助焊剂
3.一边用风枪吹电容引脚,一边用刀头电烙铁接触引脚,
不用太用力,电容就“咚咚咚”下雨一样掉下来了。

好了之后,再用吸锡器,配合风枪,把孔里的锡吸干净

网友D:
那是因为主板上的锡是无铅的熔点高,最好的办法是先上容易熔化的锡到电容的引脚 ,让它和原有的锡互熔,然后用吸锡器吸掉,再上锡反复两三次再同时两个引脚上锡同时加热引脚小电容自己就松动了很容易取下来温度不要太高350很合适。

我拆电容是 先个电容两个脚 加锡 在用电热铁 同时放在电容两个脚上面 时间长一点 电容就可以拿下来了 温度 320
恩,我就是这样拆的

网友:
一般加点焊宝,多加点锡,有铅的话很快就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楼主,我拆从来都不会这样的啊。是不是你咯铁有问题呀?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我不是用的刀头那样,是比较尖的那个头,是不是不适合呢,

尖的不可取,用刀头,或是马蹄头。 这个要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网友E:
需要怎么麻烦吗? 90W的无铅烙铁就可以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可以轻松拿下,这样的小电容有什么难的,多堆点锡,温度调高点,手一提就可以拿下电容。

我用的是90W的高频焊台,常年360度,头也不容易坏,小电容毫不费力,碰到大电容,连接大面积铜的,温度调高到400度,也是轻松拿下。

从来不用风枪。

我也从来不用风枪,吸锡器都不待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电容而言,焊台拆电容温度会不足,还是买个普通的35W左右的烙铁 那个不控温 拆电容好用
如 ...

恩,我到真想去买个不控温的,呵呵

网友:
我觉的拆电容很容易啊     为什么看你那么麻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碰到无铅,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1.把电烙铁,风枪都打到450度,
2.在电容脚上刷上助焊剂

你一般都用什么助焊剂呢,

网友:
拆这种小的电容,两条腿一块焊,向下拽就可以,要用刀头烙铁,3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主板上的锡是无铅的熔点高,最好的办法是先上容易熔化的锡到电容的引脚 ,让它和原有的锡互熔,然后 ...

那不是里面的锡更多啊,以前我也想用吸锡器吸掉,但是就是没有吸掉,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怎么麻烦吗? 90W的无铅烙铁就可以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可以轻松拿下,这样的小电容有什么难的,多堆 ...

恩,主要是我不会,是个新手,自己慢慢研究,所以才要请教各位,呵呵,谢谢指点。

网友:
拆个电容有这么麻烦吗?工具不行。

网友:
以前我以为,焊接的时候才要锡,没想到拆焊的时候也要锡,呵呵,我等会去试试。

很多时候要堆才好拆

网友G:
多加锡,增大受热面积,楼主是业余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加锡,增大受热面积,楼主是业余的吧

我也想由业余变专业的,我正在学习嘛,呵

网友:
我想编辑个贴子都不行,图片编辑的时候和显示的就不一样,哎,郁闷,

网友:
不需要吸掉啊,在装新电容的时候,主板竖起来,一手用烙铁同时给两个焊点加热,等锡融化了,另一手拿电容将脚对准焊点的孔,慢慢插进去就可以了。前提是将新电容的脚的长度控制好。
呵呵,应该懂的,。。。。。。。。。。。。。。

网友H:
先对引脚上锡,再拆就容易多了。

网友:
是温度没有达到吧,这段时间我也在练习。我现拆的话一边拆一边用镊子在另一边撬撬,只要温度达到了感觉很容易,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由业余变专业的,我正在学习嘛,呵

我也是想变专业点,所以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是才练练的,希望我们共同进步!你目前搞那行的!

网友J:
这种电容坏的机率极低,能拆成这样楼主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刀口烙铁温度放高点,一刀口下去,那边一拉就下来了,很容易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容坏的机率极低,能拆成这样楼主真是太有才了

我是专门练习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想变专业点,所以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是才练练的,希望我们共同进步!你目前搞那行的!

恩,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对引脚上锡,再拆就容易多了。

好,我去试试

网友:
拆小的电解电容是不需要用热风焊台的,只需要用电烙铁就足够了。

最好用刀头的电烙铁,先给小电容的两脚上点锡。当然越多越好,然后上刀头,待锡熔化了,电容用另一只手拔出来就OK了。
最好在操作的时候不要去摇它。如果非要摇才能取下,那力量越轻越好。

还有,电解电容取下后,过孔里的焊锡不是用热风枪吹出来(吹通)的。如过孔孔径比较大,可用吸锡器吸出来(有些质量不好的PCB电路板,使用吸锡器容易使用上面印刷的电路损坏(翘起来))。但孔径小的话,建议使用人体注射(打PP针)用的不锈钢针头,大小根据你要捅的过孔来决定。

网友(点评):
专业修电视的换电容就是使用针通眼,然后插上电容,很简单

网友:
总结:通过大家的帮助,我已已解决了问题。
方法如下:把锡在两个引脚上加些(让加热面多一点,呵呵),然后温度调到450度。
不到30秒就取出来了,呵呵。然后用吸锡器把上面吸干净,如此之简单。
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30秒,时间太长了。3--10秒足够了。

网友(点评):
30秒取下这么个小电解电容,看来你的电烙铁有问题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一般都用什么助焊剂呢,

在电容的脚上加焊锡啊  我一般都直接用焊台320度就可以取下来了      楼主看你焊台新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电容的脚上加焊锡啊  我一般都直接用焊台320度就可以取下来了      楼主看你焊台新买的吧

对,就是迅维936,松香在什么情况下用呢?

网友H: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清理孔里的锡的。特别需要的时候才要清。
因此加些锡后加热至熔,同步插上零件再适当加工下即可。
这样比清孔再插零件再上锡省时省力省钱。何乐而不为?

松香是助焊剂。想用的时候就用。
不过建议用质量好的焊膏,这样也好清理。

网友:
拆前先要加锡~~~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清理孔里的锡的。特别需要的时候才要清。
因此加些锡后加热至熔,同步插上零件再适当加 ...

小声的问一下,好的助焊膏有哪些,怎么辨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声的问一下,好的助焊膏有哪些,怎么辨别,谢谢

加焊锡就好了       不用那么费事   找几块报废板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拆电容要挂锡   原厂的是无铅的

网友:
一般是用风枪在板子的背面吹吧!将板子翻过来,用风枪口对着电容的两个脚吹,待整个过孔内的锡溶化后,由于重力的作用,电容会自己掉下来。电烙铁拆的话温度调低了,由于铜箔的面积大板子比较厚,散热比较快拆不掉或硬拔掉的话容易将内部的过孔铜箔连根拔起,温度高了焊盘都失踪了,要靠自己把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楼主,我拆从来都不会这样的啊。是不是你咯铁有问题呀?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我不是用的刀头那样,是比较尖的那个头,是不是不适合呢,

网友:
以前我以为,焊接的时候才要锡,没想到拆焊的时候也要锡,呵呵,我等会去试试。

网友(2012-10-24):
用烙铁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我没搞过 进来学习下经验 回头自己动手

网友:
多看视频,我一个月前连什么是电容都不知道,本人学化工和管理的,现在拆起来得心应手,主要是多手视频,百度里大把

网友:
烙铁400度,电容两脚加有铅焊锡,两脚焊锡融合后,拔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