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的师傅、高手们,赶快现身吧 ,有图有真相,求思路

楼主(2012-09-05):
一清华同方T19AN  19”液晶,屏型号LTM190M2-L01,故障现象为开机一亮即灭。
怀疑高压有问题,经查电源板5V正常, 更换高压条,问题依旧;看来驱动板也是有问题,测屏供电4.+V,一会变成1.+V,用表一测原来供电线路上的一个三极管有问题,5V直接飞线给屏供电,下图

显示器能开机,屏供电5V也正常,一看这画面,着实叫人蛋疼……
能显示,画面有变化,这不屏也是有问题吗??⊙﹏⊙b汗
找通用驱动板,点屏,也是这鸟样。

换个画面,依然(画面切换需要3-5秒,慢慢的变化的,这个过程是惨不忍睹)

基地里高手如云、卧虎藏龙的,路过的师傅帮忙看看,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我换NT通用板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的回答让我泪牛满面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刷个程序吧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能用板点屏 屏也不能正常显示吗?屏也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你把那个坏的原件换个新的上去就好了这是显示屏的上电时序不对了可能就是因为你改电路造成的

网友:
一个显示器,里面就一个高压板,一个驱动板,还有一张屏,你换了高压板,液晶屏没碎。坏的机率很小,那么驱动板的机率变大了,你换个驱动板试试,伱飞线的那里还原,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
一片血红 好可怕啊。

网友:
驱动板的事  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感谢楼上众师傅的指点,由于手头就只有鼎科2621与乐华NT91B的驱动板,于是就采用此2款驱动板,刷了程序点屏:能点亮,画面还是很蛋疼啊,画面变化的比较慢;
测的屏供电5V、3.3V、21.8V、-6V各处电压都有,T-CON各脚加焊了一下也不行
难道T-CON坏了?求思路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代换下,看行不行,再开刷程序,或者买个对型号的驱动板换上

网友:
换个驱动板,然后刷个程序

网友:
就是屏的电路坏了,我遇到很多台了,只能无奈的放弃!屏的电路太不熟悉了,都没啥地方研究一下。

网友:
屏都点过了故障一样 屏坏了

网友:
把那个三极管换一换?供电正常了.再看屏,如果现象这样的话.屏坏了吧.论坛上不是有屏坏的现象吗

网友:
你这个似乎是屏问题吧!

网友:
要学会放弃啊。

网友:
屏挂喽。 兄弟。

网友:
驱动板刷个程序

网友: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网友:
应当是电压或者电流保护了,看是什么原因保护,或者保护电路,想修原板滴话

网友:
这个问题你测了屏的供电电流了吗?就你的飞线,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上众师傅,此故障应为屏问题(点屏确定)
初步判断为T-CON不良,型号为 LRU4312X1A,下次淘宝时拍一块回来,换上去试试
这种画面有变化的,应该是可以维修的,之前有维修过一151S的先例(本准备报废的)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3497-1-1.html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用能刷程序的驱动板点一下,如果故障一样,就可以找到问题了。屏坏了

网友:
屏问题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