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的PCICLK引角

楼主(2012-09-05):
求助 I/O的PCICLK引角是连到PCI插槽吗 我怎么跑线路I/O的PCICLK引角连到PCI插槽的3.3V电压角了???? 请教 这个引角是做什么用的 ??
求助

网友:
你跑的 是上啦吧

网友:
一般都要看线路怎么跑

网友(2014-05-02):
pciclk如果连到IO,就是时钟发给IO的PCI时钟检测信号

网友:
找张图看一下就知道经过哪些元件到哪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