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掉电

楼主(2012-09-05):
dell 1420机器 有时候掉电 不定时 有时候用了几个小时有时候一会,CPU 内存 都换过 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给点指导
cpu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太模糊了!不好说!原因太广!

网友:
北桥做下BGA试下!

网友:
拆开一点一点试吧,这本子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 的,但是掉电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你机器修过别的地方没有
同意楼主:
5.0
易点小弟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换南桥 就好 秒杀

网友:
温控电路 · 等等

网友:
这个 问题有点 复杂啊。。。。你都说的不详细。。

网友:
机器修过显卡,不掉电的时候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换显卡吧 。。。。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