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e2220显示蓝屏

楼主(2012-09-05):
三星液晶E22220显示蓝屏最上边伴有点横亮线  求解

网友:
有没有拍下来,传上来好判断

网友:
屏坏了 需要用压屏机 修理了

网友:
上个图我们帮你看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没插好?板到屏的,亮线的话可能是屏上的线需要压一下

网友:
拍圖看一下比較精準

网友:
楼上说的情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