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东方980B

楼主(2012-09-05):
液晶东方980B间歇黑屏,按住电源键屏幕正常、松开后就闪烁、电源灯也同时闪,测两个驱动三极管也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拆开看一下,很有可能电容鼓包了

网友:
没有电容鼓包,开始怀疑高压驱动管其中一个击穿、测试完好,亮屏后按住电源键就不闪了、松开就闪,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哪里漏电吧,把按键全换,清洗,再看电源所有滤波是否良好

网友:
按键虚焊也可能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
感觉是按键板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故障,测一测12V 5V输出正常不

网友:
HKC的?  HKC     WEIYI980B 按键是通病哈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

网友:
后壳是"液晶东方980B"、液晶屏后是HKC、HK 190WLCM——CHOLH     M190Z1——P01、应该是吧

网友:
按键换了、电容也测了、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按鍵板測一下有無短路

网友:
测了、没发现短路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帮助,的确是按键的问题,用指针万用表测不出、用数字表200M档测AUTO键有30M左右阻值,200M以下也测不出,二极管蜂鸣档也无法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