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帮忙看下联想旭日C461M怪问题

楼主(2012-09-05):
接一台联想旭日C461M的机子能触发电流直接到0.7不动(裸板测),测时钟 复位都没有。重做南桥(GBM的)无果,直接换了一个时钟 复位都有了,但还是不亮重刷了BIOS程序也不行电流爬到1.1 掉到0.9不动,连北桥(943GML)也重做了无果,直接换了新的再试久违的LENOVO出来了,但崩溃的是红屏~~~~~~~~也能进系统桌面图标是红的,随后重做北桥     再换都不行,测屏和屏线都没问题,到底是哪里还有问题期待高手出现指点迷津~~~~~~~~~期待中!!!!!!!

网友:
再刷回你之前备份的原始BIOS试试看!!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顶起来不能沉,高手!!!!!!!!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电路问题,还是北桥

看看是不是做桥过程中,吹动了旁边的元件

网友(点评):
仔细的对照过图纸,北桥周围没有少元件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难道就没有人搞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能把你备份的C461M  LA3871P   BIOS发一份吗,943芯片组的,谢谢

网友:
就是修好了,代价也太大了吧? 请问收费多少?

网友:
外接的红屏不?集成的桥,感觉桥的可能性大,还有桥外围电路是否掉件

网友:
已经放生了,顾客等不及了